电阻器上的色环是如何表示电阻器的阻值与误差的

楼主(2020-04-24):
普通电阻器一般用四条色环来表示电阻器的阻值与误差。即靠近电阻器端头的为第一条色环,其余的顺次为第二、第三、第四条色环。第一条色环表示第--位数,第二条色环表示第二位数,第三条色环表示倍乘、即表示有效数字后应加 "0"的个数,第四条色环表示误差范围。如图1(a)所示。

  精密电阻器一般用五条色环来表示,前三环表示有效数字,第四环表示倍乘,第五环表示误差,表示误差的色环其颜色代表的意义是:紫色代表±0.1%、蓝色代表±0.25%、绿色代表±0.5%、红色代表±2%、棕色代表±10%、

网友:
第一条色环表示第--位数,第二条色环表示第二位数,第三条色环表示倍乘、即表示有效数字后应加 "0"的个数,第四条色环表示误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