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的第一环应如何确定

楼主(2020-04-24):
因为有时电阻器色环的标注距每个端头的距离都差不多,这时初学者对色环电阻的第一环如何确定往往感到困难。对于标注为四色环的电阻器,因第四个色环表示的是误差范围,又因表示误差色环的只有金色或银色,因此我们只要在电阻器色环中找到金色或银色,就可确定为第四环,当确定第四色环后,便可依此向前推算第三环、第二环、第一环。

  如果遇到的是精密电阻器,表面标注有五个色环,确定第一环的方法如下:

  (1)从阻值的范围给予判断。

  因为一般电阻值取值范围是1Ω-10MΩ,如果我们读出的阻值超过这个范围,那就可能是把第一环选错了。如电阻的色环为绿、棕、黑、绿、棕,如果误认为绿色环为第一环,则阻值为51MΩ,显然太大了,超出成品电阻的范围,这不太可能。如将棕色认为是第一环,则阻值为0.5kΩ,就符合实际了。

  (2)从误差环的颜色来判断。

  从色环所代表的意义中可知,表示误差的色环颜色有银、金、紫、蓝、绿、红、棕。如果靠近电阻器端头的色环不是误差环的颜色,则可确定为阻值环,如电阻的色环为黄、红、黑、银、红,则可肯定靠近端头黄色环就为第一环,因为黄色不表示误差。

  (3)用万用表测其阻值进行符合。

  当采用前边的两种方法都无法确认谁是第一色环时,可用万用表测其阻值,与你认为是第一色环时读出的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如果靠近电阻器端头的色环不是误差环的颜色,则可确定为阻值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