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uF的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4-24):
47uF的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有什么区别?
给芯片供电引脚总要有47uF和103或者1uF和103,这个47uF或者1uF的电容用电解电容还是瓷片电容,还是都可以?有什么讲究?效果有什么不同?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

网友:
47UF电容是低频滤波电解电容,如果用于功放板电路,电容容量越大越好,,103电容是高频滤波电容,用于滤波高频信号,电路中常用的是103,,,,,104电容,如果觉得有用,请支持一下,以后需要什么资料我可以给你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