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 265 装机问题

楼主(2020-04-24):
    DEK 265 装机问题

    一台DEK 265 GS装系统后没有了F4(screen clean)菜单,(F8)maintenance -----F5 (set ref) 里面没有找到 Pressure hardware 选项。

Screen Clean没有的话,进入Set Prefrence中按F10,然后输入clean空格on后回车即可。如果擦拭系统是蓝色的话,还要再按F10,再输入一次bluon。

网友:
    前两天也遇到那个问题,忘了怎么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