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阻器的额定功率

楼主(2020-04-24):
电阻器的额定功率是指电阻器在一定的气压和温度下长期连续工作所允许承受的最大功率。如果电阻器上所加电功率超过额定值,电阻器就可能被烧毁。电阻器额定功率单位为瓦,用字母"W"表示。

  电阻器的额定功率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标注的,标称值有1/8W、1/4W、1/2W、1W、2W、5W、1OW等。如收音机、电视机的大多数电路使用的是1/8W和1/4W电阻器,在电源电路中就要用到1W以上的电阻器。

网友:
如果电阻器上所加电功率超过额定值,电阻器就可能被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