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计时器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0-04-24):
工业计时器有什么特点?

网友:
采用国外先进的微处理芯片,可靠性高,误差小,稳定性强.
具有断电数据保护,时钟不间断工作,无需更换电池,维持时钟运行十年以上.
经纬度计算开关时间,随季节变化合理控制,最上步长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