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变压器与动力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2020-04-24):
什么是整流变压器

  整流变压器是整流设备的电源变压器。整流设备的特点是原方输入交流,而副方通过整流原件后输出直流。 变流是整流、逆流和变频三种工作方式的总称,整流是其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作为整流装置电源用的变压器称为整流变压器。工业用的整流直流电源大部分都是由交流电网通过整流变压器与整流设备而得到的。

  什么是动力变压器

  动力变压器一般指电力拖动系供电的变压器,电网里的变压器大多数都是动力变压器。

  整流变压器与动力变压器的区别——功能区别

  整流变压器的功能:1.是供给整流系统适当的电压,2.是减小因整流系统造成的波形畸变对电网的污染。

  整流变压器输出的仍然是交流,它只是给整流设备提供电源。通常情况下一次侧接成星形二次侧接成角形,作用是抑制高次谐波。二次侧接成角形中性点不接地,当整流设备一点接地时不会造成设备损坏,通过接地检测设备发出接地故障报警信号。一、二次之间加有屏蔽隔离。

  整流变压器主要用在电解,冶炼,励磁,传动,串级调速,静电除尘及高频焊接等领域。结构有一点区别,电解用整流变压器为使波形平滑,有的做成六相输出,外面在加上六相整流桥,能得到比较平滑的波形。冶炼和高频焊接用的根据可控硅整流电路的电流波形特点和抗谐波要求,整流变压器绕组中的涡流损耗和结构件中的杂散损耗,对于某些数据和工艺进行优化 ,其实大体结构也差不多。

  动力变压器通常为Y/Y接法中性点接地(提供单相电源)若用于整流设备当发生接地故障时造成整流设备损坏。抑制整流设备所产生的高次谐波能力较差。

  整流变压器与动力变压器的区别——用途区别

  作为整流装置电源用的变压器称为整流变压器。在工业用的整流直流电源大部分是由交流电网通过整流变压器与整流器所组成的整流设备而得到的。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能直接地或间接地看到它的巨大用途。电力变压器主要用于电力系统和日常照明和工厂动力用。

  而整流变压器的主要用途如下:

  1.电化学工业;

  2.牵引用直流电源;

  3.传动用直流电源;

  4.直流输电用直流供电;

  5.电镀用或电加工用直流电源;

  6.励磁用直流电源;

  7.充电用直流电源;

  8.静电除尘用直流电源;

  整流变压器与动力变压器的区别——输出电压区别

  1)称呼上的差异:由于和整流器的紧密结合,整流变压器输出电压称为阀侧电压。其名称起因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2)计算方法的差异:由于整流装置负载电流的波形各异,其输出电流的计算方法不仅与电力变压器有很大不同,而且不同的整流电路,其计算方法也不一样。

  3.设计、制造方面存在差异:

 由于整流变压器与电力变压器在用途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设计和制造方面也和电力变压器有很大的不同:考虑了整流变压器的工况,整流变压器在选用电流密度和磁通密度方面均取得较低;阻抗也取得略大。在绕组的结构方面,阀侧有时要求有两个绕组,分别供给正、反向传动或正向传动、反向制动。在制动时,变流装置处于逆变工作状态;变压器如有谐波方面的要求,要在绕组之间放置具有接地端子的屏蔽层;采用加强压板和撑条、加大油道等多种措施提高绕组抗短路的能力;另外,在散热方面通常要比电力变压器相比在设计和制造时考虑的更大的裕度。

网友:
整流变压器输出的仍然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