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HDL原理图和brd 文件库路径设置

楼主(2020-04-24):
想问下各位,cadence HDL原理图和brd 文件库路径是单独设置吗? HDL 原理图如何设置库路径?还是统一在project manager中设置?怎么设置

网友A:
打开具体的项目,点击setup-->cds.lib路径点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具体的项目,点击setup-->cds.lib路径点击即可

这个是设置原理图路径吧,那pcb再单独设置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设置原理图路径吧,那pcb再单独设置路径?

点进去,找到tools-->pcb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