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替换原则

楼主(2020-04-24):
如果掌握了晶体管的代换原则,往往能使维修工作事半功倍,提高维修效率。晶体管的置换原则可概括为三条:即类型相同、特性相近、外形相似。

一、类型相同

1.材料相同
即锗管置换锗管,硅管置换硅管。

2.极性相同
即NPN型管置换NPN型管,PNP型管置换PNP型管。

二、特性相近

  用于置换的晶体管应与原晶体管的特性相近,它们的主要参数值及特性曲线应相差不多。晶体管的主要参数近20个,要求所有这些参数都相近,不但困难,而且没有必要。一般来说,只要下述主要参数相近,即可满足置换要求。

1.集电板最大直流耗散功率(Pcm)
  一般要求用Pcm与原管相等或较大的晶体管进行置换。但经过计算或测试,如果原晶体管在整机电路中实际直流耗散功率远小于其Pcm,则可以用Pcm,较小的晶体管置换。

2.集电极最大允许直流电流(Icm)
一般要求用Icm与原管相等或较大的晶体管进行置换。

3.击穿电压
用于置换的晶体管,必须能够在整机中安全地承受最高工作电压;

4.频率特性
晶体管频率特性参数,常用的有以下2个:
(1)特征频率fT:它是指在测试频率足够高时,使晶体管共发射极电流放大系数时的频率。
(2)截止频率fb:在置换晶体管时,主要考虑Ft与fb。通常要求用于置换的晶体管,其Ft与fb,应不小于原晶体管对应的Ft与Fb。

5.其他参数
除以上主要参数外,对于一些特殊的晶体管,在置换时还应考虑以下参数:
(1)对于低噪声晶体管,在置换时应当用噪声系数较小或相等的晶体管。
(2)对于具有自动增益控制性能的晶体管,在置换时应当用自动增益控制特性相同的晶体管。
(3)对于开关管,在置换时还要考虑其开关参数。

三、外形相似
  小功率晶体管一般外形均相似,只要各个电极引出线标志明确,且引出线排列顺序与待换管一致,即可进行更换。大功率晶体管的外形差异较大,置换时应选择外形相似、安装尺寸相同的晶体管,以便安装和保持正常的散热条件。

网友:
用于置换的晶体管,必须能够在整机中安全地承受最高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