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功率的反激电源我用30U电解电容会有什么后果呢?

楼主(2020-04-24):
常用反激开关电源输入滤波电容的容量一般是1U/W来计算,那比如60W功率的反激电源我用30U电解电容会有什么后果呢?或者更小呢?感谢!

网友:
如果用PFC做的反激电源,输入电容更小,60W估计474就够了,输出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吧,除了输出电压纹波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