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程序问题。

楼主(2020-04-24):
请教大神一个程序问题,如下:

已知f1(a,b)=2a+b+10,f2(a,b)=a+3b-2,a和b的取值范围均为0:0.01:20,求所有满足f1-f2<0.01的a和b的值。并以a为x轴,b为y轴,画出满足条件的(a,b)的图形。

网友:
先手工计算,f1-f2=(2a+b+10)-(a+3b-2)=a-2b+12>0.01,
整理得:2b-a>11.99
clear all;
clc;

k=1; % 所有符合要求的数据的计数器
for a=0:0.01:20
for b=0:0.01:20
if 2*b-a>11.99
c(1,k)=a,c(2,k)=b;
k=k+1;
end;
end;
end;
figure(1);plot(c(1,: ),c(2,: ));
看看这个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