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链爪之间有哪些区别 ?

楼主(2020-04-24):
波峰焊链爪之间有哪些区别 ?

网友:
波峰焊链爪分很多种,有双爪勾和鸭嘴型的 我所遇到的双爪型的PCB板的工艺边可以少一些,一般都3mm就可以过波峰焊,设计保持在4mm就可以;不过这种类型的过变压器多很重的PCB板就容易发生掉板; 鸭嘴型的PCB板理论上5mm工艺边即可,实际往往要6mm工艺可以过板,只要工艺边符合,什么板都可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