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有几个轴,都是哪些?

楼主(2020-04-24):
贴片机有几个轴,都是哪些?

网友:
 贴片机有5个轴。贴片机的5个轴如下:
  X轴:移动工作头组件跟PCB传送方向平行
轴:移动工作头组件跟PCB传送方向垂直
轴:调整运输轨的宽度
  R轴:控制工作头组件吸嘴轴的旋转
  Z轴:控制工作头组件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