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怎么添加?非常感谢!

楼主(2020-04-24):
这个怎么分别添加三个对应的y轴标注呀?

麻烦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怎么添加?非常感谢!

网友:
在subplot绘制完一个图形后追加ylabel函数就好了。
x = -pi:pi/19:pi;
figure;
subplot(311)
plot( x, sin(x) );
ylabel('y_{1}')
subplot(312)
plot( x, cos(x) );
ylabel('y_{2}')
subplot(313)
plot( x, tan(x) );
ylabel('y_{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