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打开自动布线(无模命令DRP)就会出现同一个插座里有的线能走,有的线不能走的...

楼主(2020-04-24):
为什么我在pads 里面布线时。只要打开自动布线(无模命令DRP)就会出现同一个插座里有的线能走,有的线不能走的情况。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因为没遇见过,你又没有图?猜测那就有很多可能了,合适吗?

网友:
    自动布线如果有用,所有LAYOUT都会失业。

网友:
    规则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