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3500贴装头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24):
三洋3500有一个头贴0603电容抛料严重,但贴0603电阻没问题,现象是吸料不稳不是吸电容左边最边上就是右边
最边上,抛料项里主要在元件高度和识别不良,料架换过找了个电阻不抛料的换了,ID做过,灯光换新的了,吧11
吸嘴及杆子和不抛料的头换过了,头部也不晃动,问题没解决,求高手解答。

网友:
取料高度改过吗,改过的话应该取料滑块问题,要么是没调好,要么是有间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