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文章-滤波电路中为何电容要串联一颗小电阻?ESR相关

楼主(2020-04-24):
    详情请见:http://murata.eetrend.com/article/2017-07/1000576.html和ESR相关:无ESR时,存在振铃过量的情况;ESR过大,电源输出有纹波;需要有合适的ESR值.

该方程可以计算出输出振铃或振荡频率为零时的最小ESR。负载瞬态测试时,输出振铃频率提示0db交点接近该频率,因此需要稍微提升相位限度来抑制输出响应。在该频率时设置为零即可提升您所需的相位限度。

网友:
    谢谢你的ESR相关资料分享,学习到很多,还有嘛?

网友A:
    文中已经说明了原因:“负载瞬态测试时,输出振铃频率提示0db交点接近该频率,因此需要稍微提升相位限度来抑制输出响应。在该频率时设置为零即可提升您所需的相位限度。”
    这里没有展现Bode图,不够直观。换言之,在负载瞬态测试时,电源出现自激,通过增大ESR来使得相位偏移变大,以便电源电路进入稳定状态。

网友:
    DCDC不需要,你会发现只有LDO会加这个电阻

楼主:
我自己画电路,从没加这个电阻?后来看到别人的就迷糊了,查询了好久才知道ESR 还有一篇文章 http://murata.eetrend.com/article/2017-06/1000397.html

网友:
    感谢,之前一直没注意这块,电源从来没加过这个电阻~~万幸没出过问题

网友:
    之前确实忽略了这点,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干货,不过看不懂

网友(2021-03-16):
    之前确实没注意过,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中已经说明了原因:“负载瞬态测试时,输出振铃频率提示0db交点接近该频率,因此需要稍微提升相位限度来 ...

版大講得對,招待不週、敬請見諒!

网友:
    消除了振铃但输出跌落会更大,会不会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2021-08-08):
    ASM1117 ADJ的一定要串,不然MLCC电容会叫

网友:
    兄弟,别灰心,有实力在哪里都可以发光的。

网友:
    噼噼啪啪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