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型生产说明硬件无异常,还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0-04-24):
ESE 印刷机圆形基准点识别不过,治具上的标准的圆形孔,直径1.5mm,规则圆,影像属于圆是黑色,圆周围是亮色按照正常流程,选择圆形模式识别,直接生产即可。

现在识别不过检查的内容有:
1.参数选择默认,参数和其他设备一样
2.插拔相机连接数据线
3.更换PC内相机影像板卡
4.重新还原机器系统以上措施,没有解决问题目前机器基准点模式使用的是图像模式(图像匹配模式),机型生产说明硬件无异常,还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是喷锡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