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的结构数组

楼主(2020-04-24):
结构数组:

    结构是包含一组记录的数据类型,而记录则是存储在相应的字段中。结构的字段可以是任意一种MATLAB数据类型的变量或者对象。结构类型的变量也可以是一维的、二维的或多维的数组。结构数组也称为架构数组。不过,在访问结构类型数据的元素时,需要使用下标配合字段的形式。

    可以在一个数组中放置各类的数据,并且一个结构数组还能是另一个结构数组的一部分。相比较而言,比元胞数组更为强大,也更加富于变化。

    (1)直接赋值法创建结构数组

>> employee.name='tiger';
>> employee.sex='male';
>> employee.age='24';
>> employee.number='12345';
>> employee

employee =

      name: 'tiger'
       sex: 'male'
       age: '24'
    number: '12345'

     employee是一种结构。可以容纳更多的元素,可以自由地向结构中加入元素。

>> employee(2).name='lee';
>> employee(2).sex='female';
>> employee(2).age='32';
>> employee(2).number='82356';
>> employee(2)

ans =

      name: 'lee'
       sex: 'female'
       age: '32'
    number: '82356'

> employee

employee =

1x2 struct array with fields:
    name
    sex
    age
    number

  (2)用struct函数创建结构数组

  使用struct函数,可以根据指定的字段及其相应的值创建结构体数组。此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str_array=struct('field1',{val1},'field2',{val2}...);

  (3)结构数组中的数据获取

  使用结构数组索引,能获取结构数组中的任何字段值或字段元素。相似地,可以给任何字段或字段单元赋值。在结构数组名后面添加索引范围,可以获取子数组。

>> list.ID=123;
>> list.sex='male';
>> list.age=25;
>> list

list =

     ID: 123
    sex: 'male'
    age: 25

>> list(2).ID=456;
>> list(2).sex='female';
>> list(2).age=32;;
>> list2=list(1:2)

list2 =

1x2 struct array with fields:
    ID
    sex
    age

>> list2(1)

ans =

     ID: 123
    sex: 'male'
    age: 25

>> str=list2.sex

str =

male

>> ages=[list.age]

ages =

    25    32

(4)结构数组中的操作

对于结构的基本操作其实是对结构数组元素包含记录的操作。主要有结构记录数据的访问、字段的增加和删除等。访问结构数组元素包含记录的方法很简单,直接使用结构数组的名臣和字段的名臣以及操作符“.”完成相应的操作即可。不过,在访问结构数组的元素时,可以使用所谓的“动态”字段的形式。

Struct_name.(expression)

>> student=struct('name',{'aaa','bbb'},'age',{23,24},'ID',{001,002},'score',{rand(3)*10,rand(3)*10});
>> student

student =

1x2 struct array with fields:
    name
    age
    ID
    score

>> student(2).score

ans =

    7.9221    0.3571    6.7874
    9.5949    8.4913    7.5774
    6.5574    9.3399    7.4313

>> student(1).score(1,: )

ans =

    9.6489    9.5717    1.4189

>> student.name

ans =

aaa

ans =

bbb

>> student.('name')

ans =

aaa

ans =

bbb

(5)结构操作函数

struct:创建结构或将其他数据类型转变成结构

fieldnames:获取结构的字段名称

getfield:获取结构的字段数据

setfield:设置结构的字段数据

rmfield:删除结构的指定字段

isfield:判断给定的字符串是否为结构的字段名称

isstruct:判断给定的数据对象是否为结构类型

ordeRFields:将结构字段排序

(6)结构数组的大小

    使用size函数可以获取结构数组或任何结构字段的大小。给定一个结构数组名作为变量,size返回一个数组的维向量。给定array(n).field形式的变量,size函数返回一个包含字段内容大小的向量。

(7)结构数组的嵌套

    一个结构字段能包含另外一个结构,甚至是另外的结构数组。一旦创建了一个结构,就可以使用struct函数或赋值语句,在已经存在的结构字段中嵌套结构。

    要创建嵌套的的结构有两种方法:一维勇struct函数创建嵌套结构;二是索引嵌套的结构:

    struct函数创建嵌套结构:

>> A=struct('data',[1 2 3;4 5 6],'nest',struct('testnum','test','xdata',[7 8 9],'ydata',[10 11 12]))

A =

    data: [2x3 double]
    nest: [1x1 struct]

    添加元素

>> A(2).data=[1 3 3;4 5 5];
>> A.data

ans =

     1     2     3
     4     5     6

ans =

     1     3     3
     4     5     5

>> A(2).nest.testnum='test2';
>> A(2).nest.xdata=[4 3 2];
>> A(2).nest.ydata=[6 9 8];
>> A.nest

ans =

    testnum: 'test'
      xdata: [7 8 9]
      ydata: [10 11 12]

ans =

    testnum: 'test2'
      xdata: [4 3 2]
      ydata: [6 9 8]

>>

要索引嵌套的结构,用.标记添加嵌套的字段名。索引表达式中的第一个文本字符串确认结构数组,后面的表达式获取包含其他结构的字段名。

A(1).nest

A(2).nest.xdata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