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ot画多条曲线并注释,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0-04-24):
我要读取文件中的数据,然后用plot函数画图时,但在注释时出错没法标上。数据文件如下:

我用plot画完的图形如下:

图形和数据说明:
图形中第一列数据相同x值对应的Y、Z值画出,每一个相同的X值对应一条曲线(如上图),但是图上的图例和曲线对应不好区分(比如有两条蓝色的曲线不好区分)。
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
可以加上线类型区分
plot(x,y,'Color',[r g b])

网友:
你这个问题其实蛮好解决的,matlab里面已经集成了绘图工具,在你咋figure窗口点击edit菜单,选择figure property选项,就可以对你的图形做各种编辑,包括区分线型、加图例、改变线条颜色、加标注等等  ,相当方便。

网友:
    可以同时修改颜色和粗细,使各组线有一个变化的效果。

clear all
    clc
    clf

    x=1:0.2: (2*pi);
hold on
for i=1:9
        y=sin(x+i*pi/10)+exp(x/5);
        plot(x,y,'.-','Color',[(0.7+0.1/i)^2 1-(0.1*i) 0.5/i^2],'LineWidth',2+0.5*i);
    str{i}=['H=',mat2str(i*0.01)];
end
legend(str)
hold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