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卷积函数conv,怎么用?

楼主(2020-04-24):
做了个简单的例子:
(1)把间隔设为0.1
f=0: 0.1 : 2*pi;
u=sin(f);
v=cos(f);
plot(conv(u,v))

(1)把间隔设为0.01
f=0: 0.01 : 2*pi;
u=sin(f);
v=cos(f);
plot(conv(u,v))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

网友:
这个近似的方法解释这个问题:
a=1:1e-7:1+1e-6;                          %相当于间隔是1e-6采样
b=1:1e-8:1+1e-6;                          %相当于间隔是1e-7采样
x1=conv(a,a);
x2=conv(b,b);
由于采样间隔<<1,所以就将它忽略,然后
x1≈10个1自卷积
x2≈100个1自卷积
很显然x1的最大值为10,而x2的最大值为100(都是最中间的那个值),大概就是10倍
当然实际上通过
y1=max(x1);
y2=max(x2);
可以发现,实际的最大值之间倍数关系好像也没有到10,会不会其中某些值取到极限,倍数会达到10,这我就没试过了。
不知道这样解释算不算投机取巧~呵呵~

网友:
conv函数相当于把两个函数对应处的元素相乘并求和,所以采样越密,参与运算的元素就越多,其和自然也就越大。以楼上那个程序为例,a有11个元素,所以x1最大值为11;b有101个元素,所以x2最大值为101。这不一定是10倍的关系,而是取决于究竟有多少元素参加了运算。

    所以,想得到稳定的结果,应该对其进行适当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