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GERBER问题

楼主(2020-04-24):
小弟用99SE输出的GERBER,用CAM350导入后,那个钻孔图和PCB板有一部分重合在一起了,想请教下怎么移动它到别的位置,或者怎么在生成GERBER时确定其位置?

网友:
在打开GERBER的时候,有几个参数的比例要自己选

网友:
看哪种情况,要是同在一层,那就是PCB设计时已经重叠了,只能改原稿。要是不同层,可以用Edit--layers--align,通过鼠标左键点选位置,右键确认的方式把层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