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成型方式及使用环境介绍

楼主(2020-04-24):
在FPC生产制作中,成型,是在品检包装前的工序,也是制作过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FPC的形状各有不同,或方形,或圆形,或长条形,或锥形,又或规则,又或不规则。为了让每片产品的外形统一、美观、标准、符合设计要求,FPC成型方式一般选择模冲成型以及切割成型、手工成型。根据数量的多少、精度的大小、客户要求交期的长短,选择不同的成型方式。
首先,来介绍模冲成型。模冲成型,其主体是模具,不同的FPC产品有需要不同的模具。
模具按材料分,有钢模与刀模。钢模为钢铁制成,精度高,冲压次数多,不易变形,是最常用的模具,因其重量较重,安装时经常需要搬移,且成本较高,因此,钢模一般不会制作的太大,适用于单板尺寸在600mm以内的FPC冲形;刀模质量轻,成本低,为木头加钢制刀片制成,精度不高,一般只适用于对外形精度要求不严格的产品及辅料,如补强片等(后续不再讨论刀模,所提到模具均指五金钢模)。
按精度分,有精密模、普通模、简易模之分,这涉及到模具的三种生产方法,慢走丝、中走丝、快走丝;通过慢走丝制成的模具,为精密模,其精度公差为±0.05mm,钢材品质佳,不易变形,但价格高昂,制作时间较长,除非客户对外形精度有±0.05mm的特别要求,一般不选用这种模具;通过中走丝制成的模具,为普通模,其精度公差为±0.10mm,精度能满足大部分需求,价格适中,性能稳定,为平常选择的开模种类;通过快走丝制成的模具,即为简易模,精度在±0.2mm,价格较普通模稍便宜,一般对外形公差要求低的产品才选择此种开模方式;
钢模由上模与下模构成,下模为基底,上模为冲切模。将模具安装至冲床后,需要用试板对模具的冲压高度进行调节,用以选择最适合的冲压力度,保证FPC能按外形设计图分切开来,同时不损伤FPC其他无需冲切部分。根据FPC大小,模具经常是一出多的方式,即冲压一次,成型多片FPC,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生产过程中,在不更改FPC外形设计的前提下,模具只需制作一次,后续可以循环使用,适用于批量生产,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
其次,就是切割成型,一般只用于样品与极小批量的生产。切割成型有CNC刀割成型与激光成型。CNC刀割,将切割图输入电脑,按定位孔在设备上固定住FPC拼版,设备上切割刀头按图纸线条移动,从而将FPC割成指定外形。该种切割方式,因刀片本身体积较到,且刀头易损坏,加工成型的FPC精度较差,加工时间较长,调节深度不当,会导致毛刺多、切割不透等情况,在激光切割机未出现之前,一般只用作FPC样品及保护膜、电磁膜的切割成型。随着激光切割机的普及,因为其精度高(≤0.05mm),切割面圆润方正,毛刺少,速度较刀割快,因此,已经取代了CNC刀割的方式。时下绝大部分FPC样品的生产,均使用该种方式成型。需要注意的是,因激光切割是使用高能量的红/紫外线束加工,因此在切割面可能会有灼烧的痕迹,生产完毕后为不影响美观,最好拿无尘布使用酒精擦拭。
最后,就是手工成型,就是手工用剪刀、刀笔成型,只有极少数对外形精度无要求的产品才会使用这种方式。
以上就是FPC成型的几种方式,以及各自的优缺点和使用的环境。

网友:


网友:
    FPC成型方式及使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