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大面积阻焊开窗中间添加不规格阻焊,如图

楼主(2020-04-24):
请问怎样在大面积阻焊开窗中间添加不规格阻焊(如下图),在百度或其它论坛都没有找到满意答案,求解啊!

网友A:
    我一般会把它做到封装里,直接调用

网友B:
    直接给那里画你想要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把它做到封装里,直接调用

    请问这样的封装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那里画你想要的焊盘

请问这样的焊盘怎么设计的

楼主:
今天下午摸索了很久,发现处理办法:

1.在阻焊层放置实心区域,生成不规格的阻焊大开窗;

2.在阻焊大开窗中或边界处,再放置一块小实心区域;

3.选中阻焊大开窗,右键如下

4.选中需要裁剪小实心区域再右键,就可以裁剪掉小阻焊开窗。

网友:
    这个开窗应该是用polygon做的,可用polygon pour cutout来切割,即放好cutout后重灌polygon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摸索了很久,发现处理办法:

    1.在阻焊层放置实心区域,生成不规格的阻焊大开窗;

2.在阻焊大开窗中或边界处,再放置一块小实心区域;

3.选中阻焊大开窗,右键如下

    4.选中需要裁剪小实心区域再右键,就可以裁剪掉小阻焊开窗。

    就是相当于铺个大铜皮,里面做个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