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A包络跟踪技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4-24):
请教下PA包络跟踪技术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包络跟踪技术的原理在于使放大器尽可能地在压缩区运行。该项技术基于这 一事实: 功率放大器的效率峰值点和输出功率峰值点都会随着供电电压 (Vcc)的变化而变化. 包络跟踪技术的基本思路是找出瞬时输出功率映射与最优化供电电压值的对 应关系,从而使放大器尽可能长时间地处于压缩临界区。理论上,有效PAE远远大于采用固定供电电压得到的PAE。基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查询表(LUT),将输出功率和P AE最优化时的供电电压值对应起来。请注
意,在供电电压为1V时出现了一个下限。我们后面会介绍这个下限对带宽
的影响。虽然从理论上看通过调节供电电压信号来使PAE达到最大是一个不
错的想法,但实际执行是有难度的。当供电电压作为输出功率的函数不断变
化时,放大器的增益也会随之大幅变化,导致AM-AM失真增大。这种影响
可以通过使用较小范围的供电电压电平来弱化,这需要设计人员在PAE和
AM-AM失真之间进行权衡。基带射频波形可以通过DPD (数字预失真)算
法来修正包络跟踪导致的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