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面检测电路分析求解

楼主(2020-04-24):
    前几日有请教过一个液面检测电路,是采用放大器实现的。
    今天请教的仍然是液面检测电路,但是比之前的要复杂一些。希望高手们能多指教。电路简图如下:

电路功能简述:左侧容器里盛放的是酸(Acid)或是碱(Alkali),要求当容器里酸碱液不足100mL时,LED熄灭;超过100mL,LED常亮。液位探测棒其实就是一个有防腐蚀涂层的金属棍。
调试过程:向容器中转入100mL的酸液或碱液,此时LED常亮,调节电路中的滑动变阻器,一直调到LED开始闪烁,然后用示波器测量CD4060的Pin 13,可以看到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继续微调滑动变阻器,当方波消失时,即调试完成。调试之后,只要容器中液体少于100mL,则LED熄灭,否则常亮。
    电路中使用了TI的CD4060和CD4098,datasheet如附件文档。
    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2MzgxfDQ2ZWVkZTYxNWIzZWUwYzY3NTAxMmEwODEwNzdhZTUzfDE3NjIzODQxNzk%3D&request=yes&_f=.pdf
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Y2MzgyfGMzODFhNGJkMzE4NWEyZGFkN2Q0MjA1MGNkY2Q4NGYyfDE3NjIzODQxNzk%3D&request=yes&_f=.pdf
    问题1:该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没有弄清楚,希望高手指点。
    问题2:在调试电路前,用示波器观察A点信号,是占空比50%、频率约2.4MHz的方波信号;B点信号是占空比大约17%、频率2KHz的方波,调节滑动变阻器同时可以A的频率和B的占空比。由于之前没有用过CD4060和CD4098,所以不清楚这两个器件的作用。
希望能有高手了解CD4060和CD4098,给与一些电路解析,谢谢!

网友A:
    感觉就是个跟随放大器吧,左边页面高时,运放可以工作,然后调节变阻器,灯会根据电压的不同亮度发生变化;当左边页面低于100时,运放不能工作,灯也就不会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个跟随放大器吧,左边页面高时,运放可以工作,然后调节变阻器,灯会根据电压的不同亮度发生变化; ...

可能我没有写清楚,电路里没有放大器,前面是两个反相器产生一个震荡电路。

楼主:
    希望高手来指教

网友:
    前级反向构成RC振荡,4060分频,4098频率比较,最终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这种电路温度特性不好。好处是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