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眼图模板怎么画

楼主(2020-04-24):
    比方说ddr3仿真出来了眼图,那怎么定义这个眼图的好坏?还有眼图的模板怎么画,用的是speed2000软件。有木有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ddr3有标准的眼高和眼宽,最好找相关标准看看。

网友B:
    常见的高速信号和高速电路一般都会有Spec,里面会定义对应的要求。
speed2000仿真出结果以后,打开眼图模式,快捷图标栏会有一个Mask下拉选项,点击Define就可以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3有标准的眼高和眼宽,最好找相关标准看看。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高速信号和高速电路一般都会有Spec,里面会定义对应的要求。
speed2000仿真出结果以后,打开眼图模 ...

好的   谢谢杜老师这个问题我找了好久

网友C:
    查规范,如果测试软件有现成的模板,那么恭喜你,如果没有,怎么需要查规范,制定标准模板。

网友(2021-06-28):
    一般DDR的数据手册里会有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C:
    查规范,如果测试软件有现成的模板,那么恭喜你,如果没有,怎么需要查规范,制定标准模板。

    怎么看规范,并在SIGRITY中设置,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