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用数字+字母,如何与原理图封装形成管脚映射的?

楼主(2020-04-24):
PCB封装用数字+字母,如何与原理图封装形成管脚映射的?
SIM卡座PCB封装的管脚用了字母标识,在添加这个封装到原理图封装中,并设置管脚映射。
但发现PCB管脚不见了,只有数字,而且这个数字都不知道那里来的,很慌张的!

网友A:
    Pcb和原理图库管理必须一一对应,看你原理图是1234567,pcb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和原理图库管理必须一一对应,看你原理图是1234567,pcb不是吧

    PCB焊盘默认也是1234567,但可以修改为字母或其它数字。我的问题是,修改后管脚映射时为啥没有显示修改后表示,而还是1234567.

楼主:
    算是AD一个BUG,若有特殊字母要求,那么最好焊盘用逻辑封装管脚+字母形式,在进行管脚映射时自己修改为更新的管脚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