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天线匹配的疑问

楼主(2020-04-25):
2.4G天线匹配电路,我串了一个电感我把中心频率调到了2.45G左右,驻波比也比较小,但是为什么距离没有提升呢!

网友A:
    谢谢你的问题分享,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问题分享,同问

    可以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B:
    天线效率没有出来,单靠匹配电路调整中心频率点,距离提升没有啥大的改变

网友C:
    VSWR是衡量端口匹配好坏的程度,距离还要参考天线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效率没有出来,单靠匹配电路调整中心频率点,距离提升没有啥大的改变

    那看来还是得调整天线的尺寸了,谢谢大佬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VSWR是衡量端口匹配好坏的程度,距离还要参考天线的效率

    谢谢大佬答疑,感觉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