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codec上电问题

楼主(2020-04-25):
使用adi的音频codec ic adau1777。电源上电上升时间300us,启动电流正常。如果上升时间缩短到200us,启动电流翻一倍,到200mA。请问有知道原理的么?

网友:
    谢谢你的问题分享,同问

网友A:
    芯片再上电这块肯定有个时序,手册上对这个会描述很清楚,
上电时间和电流再手册上会有一个曲线,这就是厂家给出的参考
同事也是变化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再上电这块肯定有个时序,手册上对这个会描述很清楚,
上电时间和电流再手册上会有一个曲线,这就是厂 ...

    就是就是,要按上电时序来,厂家给的时序自有它的道理,不按上电时序有可能有些该关闭的晶体管没关闭,该打开的没打开,于是各种串电就来了。鬼知道芯片里面各个晶体管是怎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