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走线和铜皮的距离?

楼主(2020-04-25):
    六层板子,射频微带线,第二层是完整的GND层,那表层的包地shape和射频走线有间距要求吗?对阻抗的影响有多大?求射频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问题分享,同问

网友:
    不搞射频,仅从阻抗角度的话,建议你下个阻抗计算软件如Polar SI9000,自己调整一下间距就知道阻抗怎么变的了。

网友:
    包地间距保持1.2倍走线宽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