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lcd设备驱动剖析三

楼主(2020-04-26):
    上一节文章中详细地剖析了probe函数,但是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打开读写文件接口的操作函数,只看到了下面这个操作结构体

static struct fb_ops s3c2410fb_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fb_check_var        = s3c2410fb_check_var,
        .fb_set_par                = s3c2410fb_set_par,
        .fb_blank                = s3c2410fb_blank,
            .fb_setcolreg        = s3c2410fb_setcolreg,
        .fb_fillrect        = cfb_fillrect,
        .fb_copyarea        = cfb_copyarea,
            .fb_imageblit        = cfb_imageblit,
    };
    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打开读写操作函数。上一节文章链接:http://blog.csdn.net/lwj103862095/article/details/18189765
问:那到底帧缓冲设备的文件操作结构体在哪里呢?
答:在drivers/vedio/fbmem.c文件里。

从入口函数开始看:

static int __init
fbmem_init(void)

            proc_create("fb", 0, NULL, &fb_proc_fops);

            if (register_chrdev(FB_MAJOR,"fb",&fb_fops))
                printk("unable to get major %d for fb devs\n", FB_MAJOR);

            fb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raphics");
        if (IS_ERR(fb_class)
                    printk(KERN_WARNING "Unable to create fb class; errno = %ld\n", PTR_ERR(fb_class));
                fb_class = NULL;
            }
        return 0;
}
fbmem_init注册了一个主设备号为29的字符设备,并创了graphics类(图形类)。
    字符设备有一个关键的成员是文件操作结构体

    static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b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read                         = fb_read,
            .write                         = fb_write,
        .unlocked_ioctl = fb_ioctl,
            .mmap                         = fb_mmap,
            .open                         = fb_open,
        .release                 = fb_release,
#ifdef HAVE_ARCH_FB_UNMAPPED_AREA
            .get_unmapped_area = get_fb_unmapped_area,
    #endif
    };
    理所当然的,我们应当首先看的函数是open函数

static int
    fb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__acquires(&info->lock)
__releases(&info->lock)
{
        int fbidx = iminor(inode);                /* 得到次设备号 */
            struct fb_info *info;
            int res = 0;

            if (fbidx >= FB_MAX)                        /* 次设备号有没有大于规定的最大值32 */
                return -ENODEV;                                /* 没有这样的设备 */
        info = registered_fb[fbidx];        /* 使用次设备号得到fb_info结构体 */
            if (!info)
                    request_module("fb%d", fbidx);

        /* 再次使用次设备号得到fb_info结构体 */
            info = registered_fb[fbidx];
        if (!info)
                return -ENODEV;

            mutex_lock(&info->lock);                /* 获取mutex */

        /* 获取模块使用计数module,成功返回非NULL */
        if (!try_module_get(info->fbops->owner)
                    res = -ENODEV;
                    goto out;

            /* 从registered_fb[]数组项里找到一个fb_info结构体保存到
             * struct file结构中的私有信息指针赋值给它呢是为了以后调用
             * read、write、ioctl等系统调用时找到这个struct fb_info结构
             */
        file->private_data = info;

            /* registered_fb[]数组项里有没有默认的fb_open函数,如果有就使用它 */
            if (info->fbops->fb_open) {
                res = info->fbops->fb_open(info,1);

                /* 有默认的fb_open并成功打开就删除模块计数 */
                if (res)
                            module_put(info->fbops->owner);

    #ifdef CONFIG_FB_DEFERRED_IO                /* 这里没有定义,不用理会 */
        if (info->fbdefio)
                    fb_deferred_io_open(info, inode, file);
    #endif
    out:
        mutex_unlock(&info->lock);        /* 释放mutex */
            return res;
}
    发现fb_open函数是围绕fb_info来实现的,而fb_info设置为registered_fb[fbidx]
问:registered_fb[fbidx]结构体数组是在哪里被设置?

答:register_framebuffer函数里设置registered_fb

/* register_framebuffer()函数的主要工作是设置fb_info结构体的一些成员 */
int
    register_framebuffer(struct fb_info *fb_info)
    {
        int i;
        struct fb_event event;
        struct fb_videomode mode;

            /* num_registered_fb代表注册帧缓冲设备的个数 */
            if (num_registered_fb == FB_MAX)
                    return -ENXIO;

        if (fb_check_foreignness(fb_info))
                    return -ENOSYS;

            num_registered_fb++;

            /* 当registered_fb[]项都为NULL,就会break,找到一个空的次设备号 */
        for (i = 0 ; i < FB_MAX; i++)
                    if (!registered_fb[i])
                            break;
            fb_info->node = i;
            mutex_init(&fb_info->lock);                /* 初始化mutex */

            /* 因为在init加载函数里只创建了类,这里在类下面创建设备 */
        fb_info->dev = device_create(fb_class, fb_info->device,
                                         MKDEV(FB_MAJOR, i), NULL, "fb%d", i);
        if (IS_ERR(fb_info->dev)
                    /* Not fatal */
                    printk(KERN_WARNING "Unable to create device for framebuffer %d; errno = %ld\n", i, PTR_ERR(fb_info->dev));
                    fb_info->dev = NULL;
            } else
                fb_init_device(fb_info);        /* 对struct fb_info做一些初始化 */

        /* 初始化fb_info->pixmap结构体成员 */
        if (fb_info->pixmap.addr == NULL
                    fb_info->pixmap.addr = kmalloc(FBPIXMAPSIZE, GFP_KERNEL); /* 8K大小 */
                    if (fb_info->pixmap.addr
                            fb_info->pixmap.size = FBPIXMAPSIZE;        /* 8K */
                        fb_info->pixmap.buf_align = 1;
                        fb_info->pixmap.scan_align = 1;
                        fb_info->pixmap.access_align = 32;
                        fb_info->pixmap.flags = FB_PIXMAP_DEFAULT;
                }
        }
            fb_info->pixmap.offset = 0;

        if (!fb_info->pixmap.blit_x)
                    fb_info->pixmap.blit_x = ~(u32)0;

        if (!fb_info->pixmap.blit_y)
                    fb_info->pixmap.blit_y = ~(u32)0;

            if (!fb_info->modelist.prev || !fb_info->modelist.next)
                    INIT_LIST_HEAD(&fb_info->modelist);        /* 初始化modelist链表 */

            fb_var_to_videomode(&mode, &fb_info->var);
        fb_add_videomode(&mode, &fb_info->modelist);

            /* registered_fb[]数组项在这里被设置 */
        registered_fb[i] = fb_info;

        event.info = fb_info;

            if (!lock_fb_info(fb_info)) /* 上锁 */
                    return -ENODEV;
        fb_notifier_call_chain(FB_EVENT_FB_REGISTERED, &event);
            unlock_fb_info(fb_info);        /* 解锁 */
        return 0;

    fb_read函数源码分析

    static ssize_t
fb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unsigned long p = *ppos;
        /* 通过file结构体的成员得到inode节点 */
        struct inode *inode = file->f_path.dentry->d_inode;

            /* 获取次设备号 */
            int fbidx = iminor(inode);
            /* 以次设备号为下标找到一项fb_info结构体 */
        struct fb_info *info = registered_fb[fbidx];

        u32 *buffer, *dst;
            u32 __iomem *src;
        int c, i, cnt = 0, err = 0;
        unsigned long total_size;

            if (!info || ! info->screen_base) /* screen_base是虚拟(显存)基地址 */
                return -ENODEV;

            if (info->state != FBINFO_STATE_RUNNING)
                    return -EPERM;                /* 禁止操作 */

            /* 如果registered_fb[]项里面提供了fb_read()函数,就调用下面的函数 */
            if (info->fbops->fb_read)
                return info->fbops->fb_read(info, buf, count, ppos);

            /* 没有默认的读函数就从下面的screen_base里读数据 */
            total_size = info->screen_size;  /* x*y*4,x,y分别为屏幕分辨率 */

            if (total_size == 0)
                total_size = info->fix.smem_len;        /* fb缓冲区的长度 */

            if (p >= total_size)                        /* 调整读的偏移位置 */
                    return 0;

        if (count >= total_size)
                count = total_size;                  /* 一次性最多读多少个字节 */

            if (count + p > total_size)
                    count = total_size - p;                /* 调整读的位置及能读多少字节 */

        /* 分配内存,最大分配4K的大小 */
            buffer = kmalloc((count > PAGE_SIZE) ? PAGE_SIZE : count,
                         GFP_KERNEL);
        if (!buffer)
                    return -ENOMEM;

        src = (u32 __iomem *) (info->screen_base + p);  /* 源虚拟基地址 */

            /* 如果registered_fb[]项里面提供了fb_sync()函数,就调用下面的函数 */
            if (info->fbops->fb_sync)
                info->fbops->fb_sync(info);

            while (count) {
                /* 读多少计数变量,单位为byte */
                c  = (count > PAGE_SIZE) ? PAGE_SIZE : count;

                /* buffer是指向刚分配内存的首地址的指针 */
                dst = buffer;        /* dst指针指向buffer */

                    /* 先除以4,因为每次读4个字节 */
                    for (i = c >> 2; i--; )
                            *dst++ = fb_readl(src++);        /* 拷贝源虚拟机基地址的数据到目标地址 */

                    /* 判断是否以字节为单位来读取 */
                if (c & 3) {
                            u8 *dst8 = (u8 *) dst;
                        u8 __iomem *src8 = (u8 __iomem *) src;

                        for (i = c & 3; i--;)
                                *dst8++ = fb_readb(src8++);/* 拷贝源虚拟机基地址的数据到目标地址 */

                        src = (u32 __iomem *) src8;
                    }

                /* 从内核刚申请内存的地址buffer拷贝c长度的数据到用户空间的buf里去 */
                if (copy_to_user(buf, buffer, c)) {
                        err = -EFAULT;        /* 成功拷贝,则err返回值为0 */
                        break;

                    *ppos += c;                /* 调整偏移位置 */
                buf += c;                /* 调整用户的buf */
                    cnt += c;
                    /* count变量减去已经读取的c数量,用于判断while(count)是否为真*/
                    count -= c;

            kfree(buffer);                /* 释放内存 */

        return (err) ? err : cnt;        /* err = 0时,返回被拷贝成功的数量cnt */
    }
fb_write函数源码分析

static ssize_t
    fb_write(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unsigned long p = *ppos;
        struct inode *inode = file->f_path.dentry->d_inode;
        int fbidx = iminor(inode);
            struct fb_info *info = registered_fb[fbidx];
            u32 *buffer, *src;
            u32 __iomem *dst;
            int c, i, cnt = 0, err = 0;
            unsigned long total_size;

            if (!info || !info->screen_base)
                return -ENODEV;

            if (info->state != FBINFO_STATE_RUNNING)
                return -EPERM;

            if (info->fbops->fb_write)
                return info->fbops->fb_write(info, buf, count, ppos);

        total_size = info->screen_size;

            if (total_size == 0)
                total_size = info->fix.smem_len;

            if (p > total_size)
                return -EFBIG;

            if (count > total_size
                    err = -EFBIG;
                count = total_size;

        if (count + p > total_size
                    if (!err)
                        err = -ENOSPC;

                    count = total_size - p;

            buffer = kmalloc((count > PAGE_SIZE) ? PAGE_SIZE : count,
                         GFP_KERNEL);
        if (!buffer)
                    return -ENOMEM;

            dst = (u32 __iomem *) (info->screen_base + p);        /* 源虚拟基地址 */

        if (info->fbops->fb_sync)
                    info->fbops->fb_sync(info);

            while (count
                    c = (count > PAGE_SIZE) ? PAGE_SIZE : count;
                    src = buffer;        /* buffer为指向刚申请的内存的指针 */

                    /* 从用户空间的buf地址里拷贝c长度的数据到src内存里,成功时返回0 */
                    if (copy_from_user(src, buf, c)) {
                        err = -EFAULT;
                            break;

                    for (i = c >> 2; i--; )                        /* 以4字节为单位拷贝数据 */
                        fb_writel(*src++, dst++);        /*     *dst++ = *src++     */

                    if (c & 3) {                                        /* 以字节为单位拷贝数据 */
                        u8 *src8 = (u8 *) src;
                        u8 __iomem *dst8 = (u8 __iomem *) dst;

                        for (i = c & 3; i--; )
                                fb_writeb(*src8++, dst8++);

                        dst = (u32 __iomem *) dst8;
                    }

                *ppos += c;
                buf += c;
                cnt += c;
                    count -= c;
        }

            kfree(buffer);

        return (cnt) ? cnt : err;
}
    fb_ioctl函数源码分析

static long fb_ioctl(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struct inode *inode = file->f_path.dentry->d_inode;
            int fbidx = iminor(inode);
        struct fb_info *info = registered_fb[fbidx];

        /* 这个才是真正的fb_ioctl驱动函数 */
            return do_fb_ioctl(info, cmd, arg);
}
    do_fb_ioctl函数根据cmd来设置各种命令,这里仅举例说明:

    switch (cmd
            case FBIOGET_VSCREENINFO:                /* 获得可变的屏幕参数 */
                    if (!lock_fb_info(info))        /* 如果info->fbops不为空,则上锁,成功返回1 */
                        return -ENODEV;
                    var = info->var;                        /* 可变参数变量的设置 */
                unlock_fb_info(info);                /* 解锁 */

                /* 从内核空间的var地址拷贝var大小的数据到用户空间的argp地址里去 */
                ret = copy_to_user(argp, &var, sizeof(var)) ? -EFAULT : 0; /* 成功返回0 */
                break;
    fb_mmap源码分析:

    /* 这里分配的显存是在内核空间分配的,用户空间并不能直接访问,
    * 所以需要用到这里的mmap函数,直接将这段内存空间映射到
    * 用户空间去,用户空间就能访问这段内存空间了。
 */
static int
fb_mmap(struct file *file, struct vm_area_struct * vma)
__acquires(&info->lock)
    __releases(&info->lock)
{
            int fbidx = iminor(file->f_path.dentry->d_inode);
            struct fb_info *info = registered_fb[fbidx]; /* 通过次设备号找到fb_info结构体 */
        struct fb_ops *fb = info->fbops;
        unsigned long off;
        unsigned long start;
            u32 len;

        if (vma->vm_pgoff > (~0UL >> PAGE_SHIFT))
                return -EINVAL;
            off = vma->vm_pgoff << PAGE_SHIFT;
            if (!fb)
                return -ENODEV;

            /* 如果registered_fb[]里有默认的fb_mmap就使用它 */
        if (fb->fb_mmap) {
                int res;
                mutex_lock(&info->lock);
                    res = fb->fb_mmap(info, vma);
                mutex_unlock(&info->lock);
                return res;
            }

            mutex_lock(&info->lock);

            /* frame buffer memory */
            start = info->fix.smem_start;        /* fb缓冲内存的开始位置(物理地址) */
        len = PAGE_ALIGN((start & ~PAGE_MASK) + info->fix.smem_len);
        if (off >= len) {                                /* 偏移值大于len长度 */
                /* memory mapped io */                /* 内存映射的IO */
                off -= len;
                    if (info->var.accel_flags
                            mutex_unlock(&info->lock);
                            return -EINVAL;
                    }
                start = info->fix.mmio_start;
                len = PAGE_ALIGN((start & ~PAGE_MASK) + info->fix.mmio_len);
            }
        mutex_unlock(&info->lock);
            start &= PAGE_MASK;
        if ((vma->vm_end - vma->vm_start + off) > len)
                    return -EINVAL;
            off += start;
            vma->vm_pgoff = off >> PAGE_SHIFT;
            /* This is an IO map - tell maydump to skip this VMA */
            vma->vm_flags |= VM_IO | VM_RESERVED;
        fb_pgprotect(file, vma, off);

        /* io_remap_pfn_range正式映射物理内存到用户空间虚拟地址 */
            if (io_remap_pfn_range(vma, vma->vm_start, off >> PAGE_SHIFT,
                             vma->vm_end - vma->vm_start, vma->vm_page_prot))
                    return -EAGAIN;
            return 0;
}
问:怎么写LCD驱动程序?
    1. 分配一个fb_info结构体: framebuffer_alloc
    2. 设置
3. 注册: register_framebuffer
    4. 硬件相关的操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