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lcd设备驱动剖析四

楼主(2020-04-26):
在“linux lcd设备驱动剖析二”文章中,我们详细分析了s3c24xxfb_probe函数。

文章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1614-1-1.html

s3c2410fb.c中s3c24xxfb_probe是非常重要的函数之一,但仅仅分析probe函数,貌似感觉有点不够过瘾,貌似缺少分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在probe函数中有一句:fbinfo->fbops   = &s3c2410fb_ops;

static struct fb_ops s3c2410fb_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fb_check_var        = s3c2410fb_check_var,                //设置可变参数
        .fb_set_par                = s3c2410fb_set_par,                //设置固定参数及lcdcon寄存器
            .fb_blank                = s3c2410fb_blank,                        //设置是否使能LCD控制器
            .fb_setcolreg        = s3c2410fb_setcolreg,                //设置RGB颜色,实现伪颜色表
        .fb_fillrect        = cfb_fillrect,                                //画一个矩形
        .fb_copyarea        = cfb_copyarea,                                //Copy data from area to another
            .fb_imageblit        = cfb_imageblit,                        //Draws a image to the display
};
一、s3c2410fb_check_var函数主要根据tq2440_lcd_cfg实例来设置fb_info结构体的可变参数

    fb_var_screeninfo结构体各个成员,如xres、yres、bits_per_pixel、height、width 等等,具体分析如下:

/* 此函数的主要功能是设置可变参数var  */
    static int s3c2410fb_check_var(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struct fb_info *info)
{
            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info->par;

            /* platform_data就是tq2440_fb_info结构体实例 */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mach_info = fbi->dev->platform_data;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display = NULL;

            /* 在tq2440_fb_info实例里,displays = tq2440_lcd_cfg,default_display = 0 */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default_display = mach_info->displays +
                                                    mach_info->default_display;

            /* 在tq2440_fb_info实例里,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
            int type = default_display->type;
            unsigned i;

            dprintk("check_var(var=%p, info=%p)\n", var, info);

            /* validate x/y resolution */
            /* choose default mode if possible */

            /* 如果参数都等于tq2440_fb_info实例里的参数
             * 那么赋值给display,此时display指向tq2440_fb_info实例
             */
            if (var->yres == default_display->yres &&
            var->xres == default_display->xres &&
            var->bits_per_pixel == default_display->bpp)
                display = default_display;

            /* 否则从tq2440_fb_info结构体实例中循环匹配,num_displays = 1 */
            else
                    for (i = 0; i < mach_info->num_displays; i++)
                            if (type == mach_info->displays.type &&
                            var->yres == mach_info->displays.yres &&
                                var->xres == mach_info->displays.xres &&
                                var->bits_per_pixel == mach_info->displays.bpp
                                    display = mach_info->displays + i;
                                break;
                            }

        /* 如果匹配不成功,display = NULL 则错误 */
        if (!display) {
                dprintk("wrong resolution or depth %dx%d at %d bpp\n",
                            var->xres, var->yres, var->bits_per_pixel);
                return -EINVAL;

        /* it is always the size as the display */
        /* 找到匹配的display后,将实例中的可变参数赋值 */
            var->xres_virtual         = display->xres;
            var->yres_virtual         = display->yres;
        var->height                 = display->height;
            var->width                         = display->width;

            /* copy lcd settings */
        var->pixclock                 = display->pixclock;
        var->left_margin         = display->left_margin;
            var->right_margin         = display->right_margin;
            var->upper_margin         = display->upper_margin;
        var->lower_margin         = display->lower_margin;
        var->vsync_len                = display->vsync_len;
            var->hsync_len                 = display->hsync_len;

        fbi->regs.lcdcon5        = display->lcdcon5;
        /* set display type */
        fbi->regs.lcdcon1         = display->type;

            var->transp.offset         = 0;
            var->transp.length         = 0;
            /* set r/g/b positions */
        switch (var->bits_per_pixel) {
        case 1:
            case 2:
            case 4:
                    var->red.offset                = 0;
                    var->red.length                = var->bits_per_pixel;
                var->green                        = var->red;
                var->blue                        = var->red;
                    break;
        ......

            /* TQ2440的LCD就是采用这种模式 */
        case 32:
                /* 24 bpp 888 and 8 dummy */
                var->red.length                = 8;
                    var->red.offset                = 16;
                    var->green.length        = 8;
                var->green.offset        = 8;
                var->blue.length        = 8;
                var->blue.offset        = 0;
                    break;
            }
        return 0;

    tq2440_lcd_cfg实例在arch/ARM/mach-s3c2440/mach-tq2440.c中定义

/* LCD driver info */
/* tq2440_lcd_cfg在tq2440_fb_info中被设置 */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tq2440_lcd_cfg __initdata = {
        .lcdcon5        = S3C2410_LCDCON5_FRM56
                              S3C2410_LCDCON5_INVVLINE |
                          S3C2410_LCDCON5_INVVFRAME |
                          S3C2410_LCDCON5_PWREN |
                              S3C2410_LCDCON5_HWSWP,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

    /* TQ(LCD W4.3)的配置,config_EmbedSky_W43:CONFIG_FB_S3C24X0_TFT480272=y */
    #elif defined(CONFIG_FB_S3C24X0_TFT480272)
            .width                  = 480,
            .height                  = 272,

        .pixclock          = 40000, /* HCLK 100 MHz, divisor 1 */

        /* VCLK=HCLK/[(CLKVAL+1)x2],HCLK = 100MHz
             * 根据LCD手册"WXCAT43-TG6#001_V1.0.pdf"的第22页可得,VCLK = 10MHz
         * 即10 = 100/[(CLKVAL+1)x2],可得CLKVAL = 4
         */
            .setclkval          = 0x4,
        .xres                  = 480,
        .yres                  = 272,
            .bpp                  = 16,

        /* 为什么是这样?参考linux/Documentation/fb/framebuffer.txt */
        .left_margin  = 19,          /* 左边沿  : for HFPD*/
            .right_margin = 10,          /* 右边沿  : for HBPD*/
            .hsync_len          = 30,          /* 水平同步: for HSPW*/
        .upper_margin = 4,          /* 上边沿  : for VFPD*/
        .lower_margin = 2,          /* 下边沿  : for VBPD*/
        .vsync_len          = 8,          /* 垂直同步: for VSPW*/

        ......
    };
    二、s3c2410fb_set_par函数先根据var->bits_per_pixel来选择fix.visual,这里bits_per_pixel = 32,

    故fix.visual = FB_VISUAL_TRUECOLOR,然后计算一行的字节数,最后调用s3c2410fb_activate_var

    函数来激活LCD控制器,即设置各个lcdcon寄存器。

    static int s3c2410fb_set_par(struct fb_info *info)
    {
        /* 获得刚被s3c2410fb_check_var函数设置过的var */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 &info->var;

        switch (var->bits_per_pixel
            case 32:
        case 16:
        case 12:
                    info->fix.visual = FB_VISUAL_TRUECOLOR;                /* 真彩色 */
                    break;
            case 1:
                info->fix.visual = FB_VISUAL_MONO01;
                    break;
        default:
                    info->fix.visual = FB_VISUAL_PSEUDOCOLOR;
                break;
        }

        /* 一行的字节数 = x*bpp/8 = 480*32/8 = 480*4 */
        info->fix.line_length = (var->xres_virtual * var->bits_per_pixel) / 8;

            /* activate this new configuration */
        s3c2410fb_activate_var(info);

        return 0;

    s3c2410fb_activate_var函数先调用s3c2410fb_calc_pixclk函数来计算LCD时钟频率,然后调用s3c2410fb_calculate_tft_lcd_regs函数来设置lcdcon1~lcdcon5,然后调用writel函数将前面s3c2410fb_calculate_tft_lcd_regs函数设置好的lcdconx写入对应寄存器,接着调用s3c2410fb_set_lcdaddr函数来设置LCDSADDR1、LCDSADDR2、LCDSADDR3寄存器,也就是将之前在probe函数通过s3c2410fb_map_video_memory-->dma_alloc_writecombine函数分配好的“显存”告诉LCD控制器,最后使能LCD控制器。
static void s3c2410fb_activate_var(struct fb_info *info)

            /* 在framebuffer_alloc函数里info->par指向了额外多申请
         * 内存空间的首地址,即info->par指向s3c2410fb_info结构体
             */
        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info->par;
            void __iomem *regs = fbi->io;                /* IO基地址 */

        /* 设置显示模式为: TFT LCD panel */
        int type =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TFT;

            /* 通过probe函数后platform_data指向tq2440_fb_info结构体实例 */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mach_info = fbi->dev->platform_data;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default_display = mach_info->displays +
                                                        mach_info->default_display;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 &info->var;

            /* 计算LCD时钟频率, 在mach_tq2440.c里 pixclock = 40000 */
            int clkdiv = s3c2410fb_calc_pixclk(fbi, var->pixclock) / 2;

        dprintk("%s: var->xres  = %d\n", __func__, var->xres);
        dprintk("%s: var->yres  = %d\n", __func__, var->yres);
            dprintk("%s: var->bpp   = %d\n", __func__, var->bits_per_pixel);

        if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
                s3c2410fb_calculate_tft_lcd_regs(info, &fbi->regs);
                --clkdiv;
                    if (clkdiv < 0)
                            clkdiv = 0;
            } else {
                    s3c2410fb_calculate_stn_lcd_regs(info, &fbi->regs);
                if (clkdiv < 2)
                            clkdiv = 2;
            }

//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CLKVAL(clkdiv);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CLKVAL(default_display->setclkval);

            /* write new registers */

            dprintk("new register set:\n");
        dprintk("lcdcon[1] = 0x%08lx\n", fbi->regs.lcdcon1);
        dprintk("lcdcon[2] = 0x%08lx\n", fbi->regs.lcdcon2);
        dprintk("lcdcon[3] = 0x%08lx\n", fbi->regs.lcdcon3);
        dprintk("lcdcon[4] = 0x%08lx\n", fbi->regs.lcdcon4);
            dprintk("lcdcon[5] = 0x%08lx\n", fbi->regs.lcdcon5);

        /* 禁止视频输出,禁止LCD控制信号 */
            writel(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ENVID,
                    regs + S3C2410_LCDCON1);

            /* 将前面s3c2410fb_calculate_tft_lcd_regs函数设置好的lcdconx写入对应寄存器 */
            writel(fbi->regs.lcdcon2, regs + S3C2410_LCDCON2);
        writel(fbi->regs.lcdcon3, regs + S3C2410_LCDCON3);
        writel(fbi->regs.lcdcon4, regs + S3C2410_LCDCON4);
            writel(fbi->regs.lcdcon5, regs + S3C2410_LCDCON5);

        /* set lcd address pointers */
        s3c2410fb_set_lcdaddr(info);

            /* 最后使能LCD控制器,即使能视频输出 */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ENVID,
        writel(fbi->regs.lcdcon1, regs + S3C2410_LCDCON1);
}
s3c2410fb_calculate_tft_lcd_regs函数比较简单这里就不分析了,这里只分析s3c2410fb_set_lcdaddr函数

static void s3c2410fb_set_lcdaddr(struct fb_info *info)
{
            unsigned long saddr1, saddr2, saddr3;
        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info->par;
            void __iomem *regs = fbi->io;

            /* LCDSADDR1 = 帧缓冲区起始地址再右移1位 */
            saddr1  = info->fix.smem_start >> 1;

        /* LCDSADDR2 = 帧缓冲区结束地址再右移1位 */
            saddr2  = info->fix.smem_start;
        saddr2 += info->fix.line_length * info->var.yres;  /* 帧缓冲区大小 */
            saddr2 >>= 1;

            /* LCDSADDR3 = 一行的长度,单位为2字节 */
        saddr3 = S3C2410_OFFSIZE(0
                     S3C2410_PAGEWIDTH((info->fix.line_length / 2) & 0x3ff);

            dprintk("LCDSADDR1 = 0x%08lx\n", saddr1);
            dprintk("LCDSADDR2 = 0x%08lx\n", saddr2);
        dprintk("LCDSADDR3 = 0x%08lx\n", saddr3);

            writel(saddr1, regs + S3C2410_LCDSADDR1);
        writel(saddr2, regs + S3C2410_LCDSADDR2);
        writel(saddr3, regs + S3C2410_LCDSADDR3);

    三、s3c2410fb_setcolreg函数主要通过red,green,blue三原色构造出val,然后再将val写入pseudo_palette假调色板中。
    static int s3c2410fb_setcolreg(unsigned regno,
                                   unsigned red, unsigned green, unsigned blue,
                               unsigned transp, struct fb_info *info)
{
            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info->par;
            void __iomem *regs = fbi->io;
        unsigned int val;

        /* TQ2440的LCD是FB_VISUAL_TRUECOLOR,即TFT */
        switch (info->fix.visual) {
        case FB_VISUAL_TRUECOLOR:
                    /* true-colour, use pseudo-palette */
                    if (regno < 16
                            u32 *pal = info->pseudo_palette;

                        /* 用red,green,blue三原色构造出val */
                        val  = chan_to_field(red,   &info->var.red);
                        val |= chan_to_field(green, &info->var.green);
                            val |= chan_to_field(blue,  &info->var.blue);

                        pal[regno] = val;

                    break;
            ......

        default:
                    return 1;        /* unknown type */
            }
        return 0;
    }
chan_to_field 函数如下,将具体的RGB数据代入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函数了,相应的var.red、var.green、var.blue在s3c2410fb_check_var函数的最后面有设置。

    static inline unsigned int chan_to_field(unsigned int chan,
                                         struct fb_bitfield *bf)
{
            chan &= 0xffff;
        chan >>= 16 - bf->length;
        return chan << bf->offset;
    }
s3c2410fb_check_var函数设置rgb的部分代码,这里省略了大部分源码,为的是方便参考。

    static int s3c2410fb_check_var(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struct fb_info *info)
{
        .......
            /* set r/g/b positions */
            switch (var->bits_per_pixel
            .......
        /* TQ2440的LCD就是采用这种模式 */
        case 32:
                /* 24 bpp 888 and 8 dummy */
                var->red.length                = 8;
                    var->red.offset                = 16;
                var->green.length        = 8;
                var->green.offset        = 8;
                    var->blue.length        = 8;
                    var->blue.offset        = 0;
                    break;

            return 0;

    而cfb_fillrect、cfb_copyarea、cfb_imageblit是通用的函数,不用驱动工程师去理会,只需要在加载lcd驱动时,将其对应的模块加载,而要加载模块,必须在编译内核后,再执行make modules,这样就可以得到相应的cfb*.ko了。
    到这里s3c2410fb.c内核自带的lcd驱动基本剖析完毕,这里总结一下难点:
一、内核自带的lcd驱动是以平台驱动设备模型来编写的,难点不在框架,框架其实很简单,

1、分配一个fb_info结构体;

    2、设置 fb_info结构体;

3、注册;

4、硬件相关的设置

    二、好啦,难点就是如何设置fb_info结构体,而fb_info结构体成员那么多,是不每个成员都要一一设置呢?当然不是,

主要设置fb_info结构体的固定参数 fb_fix_screeninfo结构体和可变参数fb_var_screeninfo结构体,还有就是硬件相关

的设置,比如lcd时序参数的设置,也就是要设置lcdcon1~lcdcon5,lcdaddr1~lcdaddr3各个寄存器。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