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收发电路的可靠驱动研究

楼主(2020-04-26):
    引言
本文于GZDW电力操作电源的监控项目。

    数据通信、计算机网络以及电力系统中的数据传输,均采用串行通信未达到信息交换的目的。其物理串行接口多为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推荐的电气标准RS232或RS485。在串行通信的实现过程中,需要注意RS232/RS485转换芯片,以及通信收发芯片(如16C552)的参数和特性,比如灌电流能力等,是否会影响通信收发实现的可靠性。本文将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论述。

    正文

    本公司电力操作电源的交直流配电监控模块PFUl2有个两个通信口,1个RS485通信口,与监控单元通信上报系统运行信息;1个RS485/RS232通信口,与后台通讯。而所选CPU为Winbond公司的W78E58,功能与80C52完全兼容,W78E58只有一个串行通信口,所以必须扩展通信口才能实现既定功能。通信口扩展芯片选择EXAR公司的16C552,16C552是双串行通信口的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即通用异步收发)芯片。交直流配电监控模块PFUl2中的通信收发电路结构如图l所示,图中只画出了其中的一个通信口(RS485通信口)的电路。通信收发器ADM483为RS485转换芯片。

    为了调试方便,通信收发电路中采用LED发光二极管做为发送和接收指示灯,图1中的发光二极管LEDl和LED2分别为发送指示灯和接收指示灯。流过LED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较大,有几个mA,而通信芯片16C552的灌电流的能力很弱,所以如果直接驱动LED,会导致通信收发实现的不可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下面研究分析通信收发电路中的可靠驱动。

    直接驱动LED的电路如图2所示,此时光耦IS0002的三极管不是饱和导通,STXDl的低电平将被拉高,低电平值超过16C552的低电平最大值时,就会导致通信过程传输数据不可靠,甚至通信过程不可实现。下面以接收电路为例进行分析。图2电路中,接收指示灯LED2的前向导通电压为1.0V,即VF=1.0V,则流过LED2的电流为

    但是,16C552的灌电流能力很弱,只有10μA,所以大部分电流约4mA流入光耦IS0002三极管的集电极,使得IC过大,当SRXDI=0时,光耦IS0002导通,此时IC过大,使得三极管不再是饱和导通。电路1中接收信号RXDl的波形如图3所示,由图可知RXDl的低电平为1.2 4V,该低电平太高;而16C552的RXDl、RXD2端输入信号电平VIL的最大值为0.8V。此时,根本不能保证通信收发过程的可靠实现,甚至这个电路是不能工作的。电路1中发送信号波形如图4所示,同样发送信号的低电平值为840mV即0.84V,也偏高。因此,必须改动通信收发电路,以保证通信收发过程的可靠实现。

    为了保证收发通信过程可靠的实现,将通信电路改为如图5所示的形式。驱动发光二极管LED2线路加三极管Q002驱动,保证光耦IS0002饱和导通,UO=UCE=0.12V。电路2即图5所示电路中接收信号波形如图6所示,由图可知RXDl低电平为0.12V,小于0.8V,满足条件。电路2中发送信号波形如图7所示,由图可知发送信号波形的低电平值由原来的0.84V降为0.12V。加PNP三极管Q001、Q002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增加接收电路的灌电流能力,防止因灌电流能力太弱所导致的信号低电平被拉高的情况。

    结论

    本文主要论述了串行通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可靠驱动问题,针对不可靠驱动的情况给出了解决方案,从而保证通信过程的可靠实现。本文对解决方案给出了理论分析和实际验证,由分析和验证结果可知该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
    在串行通信的实现过程中,需要注意RS232/RS485转换芯片,以及通信收发芯片(如16C552)的参数和特性,比如灌电流能力等,是否会影响通信收发实现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