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组装电阻器的介绍

楼主(2020-04-26):
表面组装电阻器   可分为矩形片式电阻器 如图所示,圆柱形片式电阻器。其中矩形片式电阻器的基板由高纯氧化铝做成,电阻材料用镀膜溅射的方法涂与基板表面,用玻璃纯化的方法形成保护膜,在矩形的两边为可焊端,即引线端。

矩形片式电阻器的电阻值的范围是1OΩ~3300kn,其外形尺寸长为2.0~3.2mm,宽为1.25~1.6mm,厚为0.5~1.Omm,额定功率为0.0315~0.125W,最高工作电压为7.5~200V,最高过负荷电压100~400V。

  圆柱形汁式电阻器的基板与电阻材料及制作工艺等和矩形片式电阻器基木一样;电阻值的范围是4.7n~1000kΩ,外形尺寸长为3.5~5.9mm,百径为1.4~2.2mm,额定功率为0.125~0.25W,最高工作电压为75~100V,最高过负荷电压150~200V。

  表面组装电阻器一般为黑色,表面末标出其阻值,而是标记在包装袋上,但个别外形稍大的片式电阻器也有在外表标出阻值大小的,其方法是用三位数字表示阻值的大小。三位数的前两位是有效数字,第三位数是10的指数,即有效数字后面零的个数。如203表示20000Ω,即2OkΩ,100表示10Ω,562表示5.6kΩ,当阻值小于1OΩ时用R表示小数点,如6R8表示6.8Ω,5R6表示5.6Ω,R62表示0.62Ω。也有少数片状电阻器用4位数字表示阻值,此种标注方法的前三位是有效数宇,第四位表示零的个数,如5601其阻值为5.6kΩ。

网友:
三位数的前两位是有效数字,第三位数是10的指数,即有效数字后面零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