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进行射频连接

楼主(2020-04-26):
我们在操作精密仪器时,都会用到射频转接头和射频线缆。这些射频转接头和射频线缆和我们的仪器一同配合,使我们得到精准的测试数据。那么我们如何正确进行射频连接呢?

正确选择射频连接头

首先,要选择质量相对良好的射频转接头和射频线缆。如图所示,我们在使用两个原厂的射频转接头时,18GHz工作频率下,89.9%的信号可以正常通过。不使用转接头的情况下,91.9%的信号可以正常通过。和前面使用两个原厂转接头的情况下,传输的信号量差不多。但是我们将其中一个转接头换成了非原厂的劣质转接头之后,在18GHz的工作频率下,只有38.1%的信号可以正常通过,已经严重影响了测试。另外,不良的转接头物理尺寸不达标准,久而久之使用之后,会对仪器的射频接口造成磨损。

双手操作,拧紧正确的螺纹

在进行微波连接器的连接时,需要先将连接器和射频接口水平对接,然后使用双手操作。一手在指定位置固定住连接器,另一手使用力矩扳手,在指定位置进行连接。千万不要单手操作,因为单手操作不容易将连接器与射频口进行水平对接。两者如果产生一定角度再旋紧连接器的话,会产生一个机械应力,对连接器造成物理伤害。

N型射频头的线缆同样需要双手操作。具体的流程应该为,先检查接口处是否有异物。然后一手固定住线缆的本体,使之无法转动,再用另一只手旋转线缆螺纹处,将其旋紧。

使用力矩扳手

我们在进行转接头和线缆的连接时,请使用力矩扳手。使用力矩扳手既可以保证充分连接,又可以避免用力过大,造成器件的物理损坏。而使用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下图所示两种错误示范,使用力矩扳手转动的角度不能过大,而手握的位置也不能太靠前。这两种错误都会造成用力不正确。

而不同规格的连接器,需要使用不同的力矩扳手。对比下表,比如N型的连接器,请使用12磅的力矩扳手。而我们同时需要注意到,SMA的连接器和3.5mm的连接器的物理尺寸是一样的,但是力矩扳手的磅数是不一样的。在使用这两种连接器时,需要注意使用相对应的力矩扳手。

做到以上三点,可以避免射频连接器的损坏,从而保证了仪器测试的正常进行,以及测试的准确性。

网友:
在进行微波连接器的连接时,需要先将连接器和射频接口水平对接,然后使用双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