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的检测方法

楼主(2020-04-26):
电阻器的检测方法  对电阻器的检测主要是看其实际阻值与标称阻值是否相符。检测方法如图1所示。

  图1普通电阻器的检测方法

  电阻器的具体检测方洪是:将万用表置于欧姆挡,欧姆挡的量程应视电阻器阻值的大小而定。一般情况下应使表针落到刻度盘的中间段,以提高测量精度。这是因为万用表的欧姆挡刻度线是非线性的,而中间段分度较细而准确。

网友:
这是因为万用表的欧姆挡刻度线是非线性的,而中间段分度较细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