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阻器时应注意事项

楼主(2020-04-26):
     检测电阻器的注意事项

      1)使用万用表欧姆挡的不同量程时,首先要进行表针的校零,即将红、黑表笔短接,调整n挡校零旋钮,使表针指向OΩ处。对不同量程的欧姆挡,在使用时均须调零一次。

      2)用万用表检测电阻器的阻值时,手不能同时接触被测电阻器的两根引线,以避免人体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3)测量电阻器时,红、黑表笔可以不分,它不影响测量结果。

      4)欧姆挡量程选得是否合适,将百接影响测量精度。例如测20Ω的电阻器时,应选用Rx1挡,如选用Rx1k挡,读数精度极差。因此认真选择欧姆挡量程是提高测量精度的重要环节。被测电阻的阻值为几欧姆至几十欧姆时,可选用Rx1挡;被测电阻器阻值为几十欧姆至几百欧姆时,可选用时Rx10挡;被测电阻的阻值为几百欧至几千欧,可选用Rx100挡;被测电阻的阻值为几千欧到几十千欧时,可选用Rx1k挡,被测电阻的阻值为几千欧以上时,应选用Rx10k挡。

网友:
    欧姆挡量程选得是否合适,将百接影响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