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衰减器简述

楼主(2020-04-26):
射频衰减器是应用于微波技术中非常重要的仪器。在许多微波系统,如雷达、多信道通信系统和其他动力传输损耗和接收信号的测量中都离不开射频衰减器,射频衰减器的灵敏度、测量精确度对于生产的顺利进行密切相关,微波设备的元器件、测试系统和测试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射频衰减器,射频衰减器的测量对建立微波功率、确定噪音标准及衰减校正的准确性密切相关。
  射频衰减器简述概述
  射频功率衰减器广泛用于电子仪器的测量、电磁兼容测试、以及测量仪器内部的衰减,等等,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测试的准确度和测量仪器的精度。因此,设计一个精密优良的射频功率衰减器对无线电测量具有重要意义 。
  射频衰减器的电路形式
  射频功率衰减器一般采用电阻元件,有两种主要电路形式:π型和T型
  对射频功率衰减器而言,一般不需要进行阻抗变换,即: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相等,电路呈对称形式,所以不管是π型电路,还是T型电路,R2和R3取相同的阻值。
  射频衰减器简述基本要求
  射频功率衰减器必须遵循以下两条基本原则:
  1、阻抗匹配
  射频功率衰减器要对信号功率进行准确衰减必须阻抗匹配,不然就会形成驻波或反射,影响测量准确度。对衰减器输入而言,输入阻抗要与信号源的输岀阻抗匹配;对衰减器输出而言,输出阻抗要与负载阻抗匹配。由于射频功率衰减器一般不需要进行阻抗变换,所以,输入阻抗、输出阻抗、负载阻抗和信号源输出阻抗都相等。
  2、衰减量符合要求
  电压衰减201gAt=20lg(Vin/Vout)(dB)或功率衰减101gAtp=10lg(Pin/Pout)(dB)符合所要求的衰减值,因为功率P=V2/R,由于输入阻抗等于输出阻抗,所以10lgAtp=10lg(Pin/Pout)=l0lg(Vin2/Vout2)=20lg(in/Vout)=20lgAt,因此电压衰减的分贝数(dB)与功率衰减的分贝数(dB)是一致的。根据衰减的分贝数(dB)可求出电压衰减的倍数At。
  π型衰减器与T型衰减器的比较

  由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当衰减的分贝数较大时,在T型衰减器中R1将很小,由于受引线和焊点影响,阻值过小很难保证其精度,从而影响衰减的准确度。例如:输入输出阻抗为50Ω,衰减为60dB时,T型衰减器中R≈50.1Ω,R1≈0.1Ω,而型衰减器中R≈49.9Ω,R1≈25kΩ所以,当要求衰减较大时用π型衰减器较合适,一般衰减,π型衰减器和T型衰减器都适用。
  总结
  衰减器可以组成级连形式,通过开关或继电器选择衰减量,以满足不同的衰减需要。射频功率衰减器一定要进行屏蔽,并选用无感电阻,确保频响符合要求。为了承受相应的射频功率,衰减器的电阻功率要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
对衰减器输入而言,输入阻抗要与信号源的输岀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