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熔断电阻器的好坏

楼主(2020-04-26):
    熔断电阻器好坏的检测方法与电阻器的检测方法相同,也是用万用表的欧姆挡对其阻值进行复合,当阻值为无穷大或大于标称阻值时,便可知熔断电阻器已损坏。一般情况下,熔断电阻器不会出现短路现象。

网友:
    一般情况下,熔断电阻器不会出现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