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热敏电阻器应如何进行检测

楼主(2020-04-26):
    由于热敏电阻器对温度很敏感,一般不易用万用表测其阻值,(万用表电流通过热敏电阻器时,会使电阻器阻值变化),但在业余条件下,也只能采用万用表进行检测。

      在常温下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量热敏电阻器的阻值,同时用电烙铁烘烤热敏电阻器,此时热敏电阻器的阻值慢慢增大,表明是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器,而且是好的。如果热敏电阻器的阻值慢慢减小,表明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器,而且也是好的。当被测的热敏电阻器阻值没有任何变化,说明热敏电阻器是坏的。当被测的热敏电阻器的阻值超过原阻值的很多倍或无穷大,表明电阻器内部接触不良或断路。当被测的热敏电阻器阻值为零时,表明内部已经击穿短路。

网友:
    如果热敏电阻器的阻值慢慢减小,表明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器,而且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