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频变压器与低频变压器之间的区别

楼主(2020-04-26):
关于变压器当中,有高频变压器和低频变压器,那么高频变压器与低频变压器除了名字上有所不同还有那些区别呢?下面就来讲讲这个问题。

在变压器当中,存在频率上使用的不同,所以适用环境也是不同的,既然是高频变压器,当然是高频层次专用的,而低频变压器也是在低频范围内专属的。抛开工作频率高低,关于变压器都是通过电磁感应来传输能量的。传输能量的大小,与变压器所用的材料、结构、尺寸和工作频率有关。如果传输的能量为定值,工作频率高,在一定时间内传输能量的次数多,每一次传输的能量可以少,则变压器用的材料少。

高频变压器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高频变压器与低频变压器其区别在于针对频率上,其工作频率上的不同,从而导致选才上会有一些不同。低频变压器与高频变压器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不论工作频率高低,都是通过电磁感应来传输能量的。由于高频和低频的频率不同,高频的只能用在频率高并且激励源频率与变压器频率相匹配的电路中,而低频的则相反,不能混用,即使高频的如果频率不匹配的话一般是不能用。

如果变压器传输一定的能量,工作频率高,在一定时间内传输能量的次数多,每一次传输的能量可以少,则变压器用的材料少,结构尺寸小,因此一般的高频变压器,线圈匝数比较少,尺寸可以做的非常小,低频变压器线圈匝数比较多。

再同功率下的两种变压器,高频变压器则会比低频变压器小很多,这种情况下,高频变压器会只有低频变压器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是因为需要对低频变压器进行保护,减少u值,用硅钢片制作,但效率变差,所以要做大体积散热。

网友:
高频变压器与低频变压器其区别在于针对频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