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型号及参数大全_干式变压器的选用要点

楼主(2020-04-26):
本文首先介绍了干式变压器的分类及性能特点,其次阐述了干式变压器的参数及常见型号,最后从根据负荷性质选择变压器、根据使用环境选择变压器、根据用电负荷选择变压器等这三个方面介绍了如何选择干式变压器,具体的跟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干式变压器

  干式变压器广泛用于局部照明、高层建筑 、机场,码头CNC机械设备等场所,简单的说干式变压器就是指铁芯和绕组不浸渍在绝缘油中的变压器。冷却方式分为自然空气冷却(AN)和强迫空气冷却(AF)。自然空冷时,变压器可在额定容量下长期连续运行。强迫风冷时,变压器输出容量可提高50%。适用于断续过负荷运行,或应急事故过负荷运行;由于过负荷时负载损耗和阻抗电压增幅较大,处于非经济运行状态,故不应使其处于长时间连续过负荷运行。

  干式变压器的分类

  (1)全封闭干式变压器:置于无压力的密封外壳内,通过内部空气循环进行冷却的变压器。

  (2)封闭干式变压器:置于通风的外壳内,通过外部空气循环进行冷却的变压器。

  (3)非封闭干式变压器:不带防护外壳,通过空气自然循环或强迫空气循环进行冷却的变压器。

  干式变压器性能特点

  1、高安全性:SG10变压器无可燃性树脂,在使用过程中不助燃,能阻燃,不会爆炸及释放有毒气体、不会对环境、其他设备和人体造成危害,对湿度、灰尘、污染不敏感;运行无局部放电及永无“龟裂”的可能。

  2、高可靠性:高、低压线圈均选用NOMEX绝缘材料、并经VPI真空加压设备多次浸渍H级无溶剂浸渍漆,并多次高温烘培固化。产品为H级(180℃),而主要绝缘材料是C级(220℃),过负荷能力强,有很好的抗短路能力。在通风良好的情况下,允许过载20%运行。

  3、节能环保:产品寿命结束后,钢、铁等材料易回收;所有使用的NOMEX纸燃烧时不会释放有毒物质;其他绝缘材料能降解、不污染环境;产品的损耗低、节能;噪音低、设计灵活。

  干式变压器参数表

  干式变压器常见型号

  1、从绝缘介质可分为SCB系列环氧树脂浇注干式变压器,绝缘材料为环氧树脂。SGB系列H级绝缘非包封干式变压器,绝缘材料为诺麦克纸杜邦漆。

  2、从铁芯材质分:硅钢片铁芯干式变压器SCB,SGB系列。非晶合金铁芯系列干式变压器:SCBH、SGB系列。

  3、从节能序列分:SCB9,SCB10,SCB11,SCB13,SCBH15,SGB9,SGB10,SGB11,SGB13,SGBH15系列等。

  干式变压器型号产品解答: 例如,(SCB10-1000KVA/0KV/0.4KV):S的意思表示此变压器为三相变压器,如果S换成D则表示此变压器为单相。C的意思表示此变压器的绕组为树脂浇注成形固体。B的意思是箔式绕组,如果是R则表示为缠绕式绕组,如果是L则表示为铝绕组,如果是Z则表示为有载调压(铜不标)。10的意示是设计序号,也叫技术序号。1000KVA则表示此台变压器的额定容量(1000千伏安)。10KV的意思是一次额定电压,0.4KV意思是二次额定电压。

  干式变压器产品型号字母排列顺序及涵义

  1、绕组藕合方式,涵义分:**(不标);自藕(O表示)。

  2、相数,涵义分:单相(D);三相(S)。

  3、绕组外绝缘介质,涵义分;变压器油(不标);空气(G):气体(Q);成型固体浇注式(C):包绕式(CR):难燃液体(R)。

  4、冷却装置种类,涵义分;自然循环冷却装置(不标):风冷却器(F):水冷却器(S)。

  5、油循环方式,涵义:自然循环(不标);强迫油循环(P)。

  6、绕组数,涵义分;双绕组(不标);三绕组(S);双分裂绕组(F)。

  7、调压方式,涵义分;无励磁调压(不标):有载调压抑(Z)。

  8、线圈导线材质,涵义分:铜(不标);铜箔(B);铝(L)铝箔(LB)。

  9、铁心材质,涵义;电工钢片(不标);非晶合金(H)。

  10、特殊用途或特殊结构,涵义分;密封式(M);串联用(C);起动用(Q);防雷保护用(B);调容用(T);高阻抗(K)地面站牵引用(QY);低噪音用(Z);电缆引出(L);隔离用(G);电容补偿用(RB);油田动力照明用(Y);厂用变压器(CY);全绝缘(J);同步电机励磁用(LC)。

干式变压器的选用要点

  根据负荷性质选择变压器:

  1) 有大量一级或二级负荷时,宜装设二台及以上变压器,当其中任一台变压器断开时,其余变压器的容量能满足一级及二级负荷的用电。一、二级负荷尽可能集中,不宜太分散。

  2) 季节性负荷容量较大时,宜装设专用变压器。如大型民用S4270D27-29 27 2005.7.29,3:24 AM建筑中的空调冷冻机负荷、采暖用电热负荷等。

  3) 集中负荷较大时,宜装设专用变压器。如大型加热设备、大型X 光机、电弧炼炉等。

  4) 当照明负荷较大或动力和照明采用共用变压器严重影响照明质量及灯泡寿命时,可设照明专用变压器。一般情况下,动力与照明共用变压器。

  根据使用环境选择变压器:

  1) 在正常介质条件下,可选用油浸式变压器或干式变压器,如工矿企业、农业的独立或附建变电所、小区独立变电所等。可供选择的变压器有S8、S9、S10、SC(B)9、SC(B)10 等。

  2) 在多层或高层主体建筑内,宜选用不燃或难燃型变压器,如SC(B)9、SC(B)10、SCZ(B)9、SCZ(B)10 等。

  3) 在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严重影响变压器安全运行的场所,应选封闭型或密封型变压器,如B S 9、S9 - 、S10- 、SH12-M 等。

  4) 不带可燃性油的高、低配电装置和非油浸的配电变压器,可设置在一同房间内,此时变压器应带IP2X保护外壳,以策安全。

  根据用电负荷选择变压器:

  1) 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应综合各种用电设备的设施容量,求出计算负荷(一般不计消防负荷),补偿后的视在容量是选择变压器容量和台数的依据。一般变压器的负荷率85%左右。此法较简便,可作估算容量之用。

  2) GB/T17468-1998《电力变压器选用导则》中,推荐配电变压器的容量选择,应根据GB/T17211-1998《干式电力变压器负载导则》及计算负荷来确定其容量。上述二导则提供了计算机程序和正常周期负载图来确定配电变压器容量。

网友:
SG10变压器无可燃性树脂,在使用过程中不助燃,能阻燃,不会爆炸及释放有毒气体、不会对环境、其他设备和人体造成危害,对湿度、灰尘、污染不敏感;运行无局部放电及永无“龟裂”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