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IPC-7351 LP Wizard生成所需要的PCB lib

楼主(2020-04-26):
    如何用IPC-7351 LP Wizard生成所需要的PCB lib

    IPC-7351 LP Wizard 是专门生成PCB lib的第三方工具,现在已经被Menter收购并集成在pads中了。本文介绍如何用IPC-7351 LP Wizard生成所需要的PCB lib。
    用16 pin的TSSOP作为例子,下图是TSSOP元件的外形尺寸:
    打开LP Wizard,由于TSSOP元件的封装属于SMD,所以选择Calculate –> SMD Calculate,出现如下界面:
    在左侧列表里选择 Small Outline Package(SOP),然后单击OK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在左侧的参数列表里输入TSSOP 16的各类数据,如下所示:由于TSSOP 尺寸是以mm为单位的,所以Units中选Millimeters,这个也是LP Wizard Units的默认值。
    然后单击OK按钮,在Component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成的元件的外形尺寸图:
    单击LandPattern,我们可以看到生成的PCB lib的外形尺寸图:
    下面要做的工作就是导出PCB lib。点击Wizard按钮,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可以在Land Pattern Name中对该lib重新命名,这里我们采用默认的名字。在PLB File Options里,可以选择是不是将数据写入PLB09 file以及PLB09 file文件的位置,还有就是是不是需要E-mail出去(只支持outlook),这里我们都选择否。
    然后在CAD output Options中,选择CAD tools,即要输出给哪个CAD tools用。我们这里选择Pads Layout(这里支持大多数流行的CAD软件)。软就就出现如下的界面:
    在Attribute列表里添加attribute。然后在Pads Layout Options中选择版本号,Library的路径以及library的名字;然后选择输出PartType和Decal,由于这里只是一个PCB lib,所以可以只选择Decal。在Layer  Assignment中,可以选择是不是要Extended Layers,这个会涉及到默认的Solder Master Top等的默认层,这里选择Extended Layers。如下图所示:
    然后打开PADs Layout软件。(在导出Pads Layout lib的时候,必须要打开Pads Layout软件)。
    最后切换回LP Wizard的界面,单击Create或者Create and  Close按钮,即大功告成。

网友:
    看看如何用IPC-7351 LP Wizard生成所需要的PCB lib。

网友:
看看如何用IPC-7351 LP Wizard生成所需要的PCB 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