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和脉冲变压器区别介绍

楼主(2020-04-26):
一、高频变压器介绍

  高频变压器是作为开关电源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开关电源中的拓扑结构有很多。比如半桥式功率转换电路,工作时两个开关三极管轮流导通来产生100kHz的高频脉冲波,然后通过高频变压器进行变压,输出交流电,高频变压器各个绕组线圈的匝数比例则决定了输出电压的多少。典型的半桥式变压电路中最为显眼的是三只高频变压器:主变压器、驱动变压器和辅助变压器(待机变压器),每种变压器在国家规定中都有各自的衡量标准,比如主变压器,只要是200W以上的电源,其磁芯直径(高度)就不得小于35mm。而辅助变压器,在电源功率不超过300W时其磁芯直径达到16mm就够了。

  高频变压器技术参数:

  额定功率:1000/10000(KVA)

  效率(η):97%

  电压比:400/220(V)

  外形结构:立式

  冷却方式:自然冷式

  防潮方式:开放式

  绕组数目:双绕组

  铁心结构:心式

  冷却形式:干式

  铁心形状:R型

  电源相数:单相

  频率特性:高频

  应用范围:特种

  高频变压器工作原理:

  变压器是变换交流电压、电流和阻抗的器件,当初级线圈中通有交流电流时,铁芯(或磁芯)中便产生交流磁通,使次级线圈中感应出电压(或电流)。

  变压器由铁芯(或磁芯)和线圈组成,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其中接电源的绕组叫初级线圈,其余的绕组叫次级线圈。

  高频变压器的用途:

  高频变压器是工作频率超过中频(10kHz)的电源变压器,主要用于高频开关电源中作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也有用于高频逆变电源和高频逆变焊机中作高频逆变电源变压器的。按工作频率高低,可分为几个档次:10kHz-50kHz、50kHz-100kHz、100kHz~500kHz、500kHz~1MHz、1MHz以上。传送功率比较大的情况下,功率器件一般采用IGBT,由于IGBT存在关断电流拖尾现象,所以工作频率比较低;传送功率比较小的,可以采用MOSFET,工作频率就比较高。

  二、脉冲变压器介绍

  所谓脉冲变压器是一种宽频变压器。对通信用的变压器而言,非线性畸变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因此要求变压器工作在磁心的起始导磁率处,以至即使像输入变压器那样功率非常小的变压器,外形也不得不取得相当大。除了要考虑变压器的频率特性,怎样减少损耗也是一个很关心的问题。

脉冲变压器结构:

  脉冲变压器的结构和一般控制变压器类似,由导电的绕组和导磁的铁心构成了脉冲变压器的核心部分。不过绝大多数脉冲变压器铁心做成环形,材料一般为坡莫合金或锰锌铁淦氧磁性瓷等;其绕组是双边或三边的,第三边绕组一般是为改善某种性能而设置的,绕组特点是通过改变副绕组的绕向来改变输出端脉冲信号的极性。

  脉冲变压器工作原理:

  脉冲变压器工作原理利用铁心的磁饱和性能把输入的正弦波电压变成窄脉冲形输出电压的变压器。可用于燃烧器的点火、晶闸管的触发等。脉冲变压器结构为原绕组套在断面较大的由硅钢片叠成的铁心柱上,副绕组套在坡莫合金材料制成的断面较小的易于高度饱和的铁心柱上,在两柱中间可设置磁分路。电压和磁通的关系,输入电压u1是正弦波,在左面铁心中产生正弦磁通Φ1。右面铁心中磁通Φ2高度饱和,是平顶波,它只有在零值附近发生变化,并立即饱和达到定值。当Φ2过零值的瞬间,在副绕组中就感应出极陡的窄脉冲电动势e2。磁分路有气隙存在,Φσ基本上按线性变化,与漏磁相似,其作用在于保证Φ1为正弦波。

  脉冲变压器主要用途:

  脉冲变压器广泛用于雷达、变换技术;负载电阻与馈线特性阻抗的匹配;升高或降低脉冲电压;改变脉冲的极性;变压器次级电路和初级电路的隔离应用几个次级绕组以取得相位关系;隔离电源部分的直流成分;在晶体管(或电子管)脉冲振荡器中使集电极(阳极)和基极(栅极)间得到强耦合;采用若干个次级绕组,以便得到几个不同幅值的脉冲,使电子管的板极回路和栅极回路,或晶体管的集电极与基极间形成正反馈,以便产生自激振荡;作为功率合成及变换元件等。

  三、脉冲变压器与高频变压器的区别

  1、脉冲变压器是一个作业在暂态中的变压器,也即是说,脉冲进程在时间短的时间内发作,一个顶部滑润的方波,而通常通常变压器是作业在接连不变的磁化中的其交变信号是按正弦波形改变。

  2、脉冲信号是重复周期,肯定距离的且只要正极或负极的电压,而交变信号是接连重复的既有正的也有负的电压值。

  3、脉冲变压器需求波形传输时不失真,也即是需求波形的前沿,顶降都要尽可能小,但是这两个目标是对立的。高频变压器是作业频率逾越中频(10kHz)电源变压器,高频变压器首要用于高频开关电源中作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也有用于高频逆变电源和高频逆变焊机中作高频逆变电源变压器的按作业频率凹凸,可分为几个层次:10kHz-50kHz、50kHz-100kHz、100kHz~500kHz、500kHz~1MHz、1MHZ以上。

  脉冲变压器是一种宽频变压器,对通信誉的变压器而言,非线性畸变是一个极重要的目标,因而需求变压器作业在磁心的开始导磁率处,以致即便象输入变压器那样功率十分小的变压器,外形也不得不获得相当大。除了要思考高频变压器的频率特性,如何削减损耗也是一个很关怀的疑问。

网友:
高频变压器是工作频率超过中频(10kHz)的电源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