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油都有些什么用处?什么是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0-04-26):
变压器油大多采用矿物绝缘油,是石油的一种分镏产物,其主要成分是烷烃,环烷族饱和烃,芳香族不饱和烃等化合物。请关注:容济点火器

  良好的变压器油应该是清洁而透明的液体,不得有沉淀物、机械杂质悬浮物及棉絮状物质。如果其受污染和氧化,并产生树脂和沉淀物,变压器油油质就会劣化,颜色会逐渐变为浅红色,直至变为深褐色的液体。当变压器有故障时,也会使油的颜色发生改变一般情况下,变压器油呈浅褐色时就不宜再用了。另外,变压器油可表现为浑浊乳状、油色发黑、发暗。变压器油浑浊乳状,表明油中含有水分。油色发暗,表明变压器油绝缘老化。油色发黑,甚至有焦臭味,表明变压器内部有故障。

  变压器油有以下几种主要作用:

  (1) 绝缘作用 变压器油具有比空气高得多的绝缘强度。绝缘材料浸在油中,不仅可提高绝缘强度,而且还可免受潮气的侵蚀。

  (2) 散热作用 变压器油的比热大,常用作冷却剂。变压器运行时产生的热量使靠近铁芯和绕组的油受热膨胀上升,通过油的上下对流,热量通过散热器散出,保证变压器正常运行。

  (3) 消弧作用 在油断路器和变压器的有载调压开关上,触头切换时会产生电弧。由于变压器油导热性能好,且在电弧的高温作用下能分触了大量气体,产生较大压力,从而提高了介质的灭弧性能,使电弧很快熄灭。

  对变压器油的性能通常有以下要求:

  (1) 密度尽量小,以便于油中水分和杂质沉淀。

  (2) 粘度要适中,太大会影响对流散热,太小又会降低闪点。

  (3) 闪点应尽量高,一般不应低于135℃。

  (4) 凝固点应尽量低。

  (5) 酸、碱、硫、灰分等杂质含量越低越好,以尽量避免它们对绝缘材料、导线、油箱等的腐蚀。

  (6) 氧化程度不能太高。氧化程度通常用酸价表示,它指吸收1克油中的游离酸所需的氢氧化钾量(毫克)。

  (7) 安定度不应太低,安定度通常用酸价试验的沉淀物表示,它代表油抗老化的能力。

  变压器油为25#绝缘油,理化性质比较稳定,但对橡胶有腐蚀作用,促进其老化。因为粘度大,可以防锈,但不能除锈。

  废油一般不能再加入变压器。如果只是有少量不可溶解的杂质,或轻微受潮,过滤后可以使用,但必须进行检验合格。

  另外,缝纫机使用变压器油做润滑 ,据说某些场合机械也可以用变压器油来制动或液压。

  什么是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是使用输出绕阻与输入绕阻带电气隔离的变压器。广泛用于电子工业和工矿企业、机床等的一般电路控制电源和各灯光电源中,是属于安全电源,可在电力机器维修、保养中起到保护仪器、防雷、滤波等作用。

  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实则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指的是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与地相连接,次级中电线与地不存在电位差,从而使得仪器更安全,被常用于维修电源。隔离变压器也不全是1:1的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及电子管设备电源也属于隔离变压器,这类在空调、维修等区域使用也是较为广泛。

  一般变压器原、副绕阻之间虽然也存在隔离电路的作用,但在频率较高情况下,两绕阻之间的电容会造成两侧电路之间出现静电干扰。为避免这种干扰,隔离变压器的原、副绕阻一般分放在不同的心柱之上,以减小两者之间的电容;也存在采用原、副绕阻同心放置的,但是在绕阻之间加装了静电屏蔽,已获得高的一个抗干扰性。

  静电屏蔽就是在原、副绕阻之间设置一片 不闭合的铜片或者非磁性导电纸,称为屏蔽层。铜片或非磁导电纸连接隔离变压器外壳。甚至有时候为了取得更好的屏蔽效果,在整个变压器的外壳还罩着一个屏蔽外壳。对绕组的引出线端也加以屏蔽,以防止其他的外来电磁干扰。

  隔离变压器是属于基础于一般变压器,加以改进一些内部屏蔽和接线方式改变而产生的较普通变压器更安全、使用更广泛、更易维修操作,对抗干扰更强的一个新型变压器。在许多的电力领域都被广泛采用,使得整个生产、生活中更具保障,对生活及财产安全给予了更加全面、便利的保障

网友:
隔离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实则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