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柜式变压器,什么是组合式变压器?

楼主(2020-04-26):
什么是柜式变压器
箱式变压器也称为组合式变压器。

  组合式变压器首先由美国有关电气公司开发。在美国叫基座式变压器,英文名称为Padmounted transformer,在国内也称美式箱变。这种变压器的熔断丝、多工位环网负荷开关、无励磁调压分接开关都作为变压器的部件装在变压器油箱内,在油箱外很容易更换熔断丝或操作负荷开关而改变变压器的运行工况。高压侧由可以带负荷插拔的肘形电缆输入电能,油箱外另装低压出线仓,仓内有空间可按要求而加装保护装置与测量仪表。所有带电部位都在箱内,无裸露带电部分。因为主要部件都在油箱内,故我们称它为组合式变压器,而不称它为箱式变电站。但组合式变压器也具有箱式变电站的功能。高压侧装有六个电缆插座,可使变压器接入环网供电系统中,与柜式环网箱或电缆分支箱组成环网供电系统。所以,组合式变压器、基座式变压器,或简称的美式箱变都是指同一种产品,主体是变压器,而不是变电站。

  箱式变压器: 相当于组合式(箱式)变电站。

  箱式变压器为框架结构,用型钢焊接而成,框架外蒙铝合金板,并涂专用漆层,使之具有较强的机械性能、耐侯性能、防腐蚀性能。组合式(箱式)变电站为整体结构时,箱内用钢板隔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小室即高压室、变压器室和低压室。各室照明均随门的开启而自动关停。

  组合式(箱式)变电站顶部有隔热层,高温高寒地区,箱内温度易积聚变化而凝露,可增装箱体四周隔热层。为使箱内温度稳定,变压器室、低压室设有温度自动控制装置。

  组合式(箱式)变电站能有效防止小动物的入侵。变压器的维修由可拆装的小车轻便地推进拉出。箱体底座两侧设有四只对应的可拉出推进的吊栓,顶檐两侧设有同样功能的四只支撑,可整体吊装和运输。

  组合式(箱式)变电站,是由高压开关设备,电力变压器,低压开关设备三部分组合在一起而构成的户外、油变配电成套装置。该产品具有成套性强、占地面积小、投资小、安装维护方便、造型美观、耐侯性强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高层建筑、住宅小区、矿山、油田、公用配电、车站、码头等企事业单位及临时用电场所变配电之用。

  柜式变压器相对于箱式变压器结构较为简单,设备的主体仍为变压器。相关的设备要少一些,如在箱体内有变压器、高压断路器、电缆终端、氧化锌避雷器等。

网友:
组合式(箱式)变电站顶部有隔热层,高温高寒地区,箱内温度易积聚变化而凝露,可增装箱体四周隔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