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设备操作指导书

楼主(2020-04-26):
波峰焊设备操作指导书
一、目的:确保作业员正确操作设备,保证设备正常及安全运行。
二、使用范围:适用于公司 DIP科隆微 FL-MD300
三、操作步骤:
 1 、开机:
①、气源压力表确认,黑色指针在 0.4-0.5Mpa 之间;
②、将机器电源总开关(在机器前右下方见图1)打开,由 OFF旋转到 ON状态
③、然后将机器的电源开关 OFF旋转到 ON状态指示灯亮起表示正常启动如 (2 和图3)。
④、机器显示器上显示蓝色操作软件窗口(图4)
⑤、点击进入操作系统窗口“欢迎进入波峰焊控制系统”
⑥、点击进入“波峰焊图形索引菜单”(如图5),在点击“主控窗”(如图6)进入参数调节窗口(如图 7)
⑦、进入参数调节窗口后首先要“开机”如(图8 )。
⑧、然后打开“锡炉”进行加热,波峰焊锡炉在常温状态需要2H才能升温到正常启动的参数,注意炉温没有声道正常参数(220℃--250 ℃)不可打开波峰马达否则马达电机将被烧毁。
⑨、当锡温升到正常温度时按照波峰焊作业指导书并结合PCB板的现实情况进行调节锡温 -- 预热-- 喷雾-- 链速--OK后开始试用几片板 --OK后开始生产。
⑩、并填写波峰焊报表。

网友:
波峰焊设备操作指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