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TDR&TRT测试波形源端上升沿比终端上升沿时间短很多???

楼主(2020-04-26):
为什么sigrity的TDR&TRT仿真源端上升沿比终端上升沿时间短很多???求大佬指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衰减

1、把loss tangent设为了0,仿真出来发现还是比源端爬的慢,还需要改哪里呢?2、loss tangent设置有没有什么参考标准?谢谢!

网友:
    源端是自己设置的,终端是经过传输之后的,传输线不仅有损耗,还有寄生参数,都会使沿变缓

网友:
    主要是load引起的。这个没办法,源端是理想的

网友:
    与loss tangent关系不大,主要是传输线和负载的电容效应导致沿变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