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阻怎么表示

楼主(2020-04-26):
电容电阻怎么表示的?

网友:
电阻的代表符号:R   进率:1000    单位从小到大排序:R-K-M
  电阻有精密和普通之分,F代表精密,J代表普通
  电容代表符号是:C  单位:PF   小到大排列:PF-NF-UF电容一般
  常见的误差有: J  K  M(Z)
  J(5%的误差)。  K(10%的误差),  M或者Z(20%-80%的误差)